[家电] 拆个433M的卷闸门遥控器

楼主(2022-08-19):
太简单了…现在有个问题手动按键开门关门都没有问题,但是用遥控器的话只能关闭不能打开了…控制器装的有点高懒得去折腾了……图一张一张的传太麻烦了……啥时候改版也改的不人性化了?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坏了,在网上复制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坏了,在网上复制一个试试

两个遥控器都不能用应该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B:
遥控器只能关闭不能打开,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打开的那个按键开关是不是坏了

网友C:
应该是微动开关接触不好了,给别人换过,氧化发黑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微动开关接触不好了,给别人换过,氧化发黑引起的,

按键是好的,按键按下遥控器指示灯会亮…

网友D:
是不是接收器的继电器坏了,接收到信号继电器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只能关闭不能打开,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打开的那个按键开关是不是坏了 ...

有两个遥控器都是一样的问题,按开门键遥控器指示灯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接收器的继电器坏了,接收到信号继电器不工作。

感觉应该是接受那边的问题,现在天太热再说了高空作业也不安全……工厂里做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
大概率控制板继电器问题

网友:
433的1527,实际是学习固定码, 执行码就是最后的四位一般是0001 0010 0100 1000四个。   地址码随芯片改变,所谓的学习就是地址码是靠学习记忆在主机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接收器的继电器坏了,接收到信号继电器不工作。

那就只能查接收部分了。

网友:
淘宝买几个,重新匹配就好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测一下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轻触开关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修复

接收端的问题…位置太高,天太热…关键和我也没啥关系…能凑合着用就行了…厂子里的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