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故障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8-19):
    飞利浦2k 75hz的显示器。开机一断时间后屏幕中间出现彩色条纹,紫色和绿色。在蓝色背景完全不可见,白色背景看着不明显,但屏幕暗下来后就很明显了,灰色的时候最明显。
    而且这个条纹出现时间跟你关机时间成正比,关机时间短,开机出现的时间就短。一次我好几天没开机,后面用了几天都没出现条纹。
   请论坛问大神,这种故障一般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主板问题我就换个主板,液晶问题只能报废了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2K屏坏了可惜。

网友A:
查查驱动板以及屏的排线,这种一般有二条分左右侧显示。

网友B:
有好的时候,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C:
感觉是干扰,或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的时候,可能是接触不好。

症状随着开机时间慢慢加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干扰,或是接触不良。

应该不是,换了主机换了地方还是一样的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驱动板以及屏的排线,这种一般有二条分左右侧显示。

我试试把屏线清理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