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焊接排线底座失败案例

楼主(2022-08-19):
电视机屏幕进水,边板排线底座腐蚀,换底座还是换边板,目测换底座简单。底座0.5MM 26P。
于是乎买了最便宜的热风枪准备大干一场。

材料由热风枪,焊油、锡带、锡浆(中温183)。
拆很简单,在后面狂吹,300°不行那就350°,没一会就搞下来了。
然后上油、清理残留焊锡,上油,上锡浆,正面300° 3档,锡浆能吹化。
但是问题来了。

这些是新底座,无一例外锡浆融化后连锡了。锡浆涂上去没问题,但是风枪一吹就到处跑,并不是风吹跑的,是锡浆受热流动性增加到处流,然后就往底座上爬,最后融化后就连锡了。如图。

失败是成功之母,买的座子一个又一个的报废。

最后突发奇想,流程调整为。清理焊盘、上油、上锡浆、吹化、上底座、在吹化,结果居然成功了。
不知道是旧底座本来不容易连锡,还是方法调整后有效果,新底座败完没了。

新、旧底座不一样,旧底座脚针成阶梯型不容易爬锡,新底座脚针斜面
容易爬锡,折腾一圈旧底座又上去了。
坛友指点下焊接失败是为啥?锡浆过多 我认为是个重要原因,至于先上锡浆后上底座最后再吹,还是
先上锡浆后吹化最后上底座再吹,貌似第二种不容易连锡,锡浆已固化不会到处流。看别人教程用第一种很容易,咋我就用不了。

楼主:
我是先上焊油,在上锡浆,这样锡浆一吹就到处跑。是不是不应该上焊油?

网友:
谁告诉你这种座子手工锡浆焊的?

网友A:
风枪我还真不懂,这个用烙铁不是很容易吗……

堆一堆锡上去,不管连不连,烙铁拖过去就完了

网友:
烙铁就能搞定还用风枪

网友:
拆用风枪  焊用烙铁 用风枪焊 需要一定的技术功底

网友:
一般爱好者难。

网友:
拆的时候上焊油,然后吹,这样容易拆;焊的时候直接在板上涂锡浆,再吹就行了,不用上焊油。其实焊的时候用烙铁+焊锡丝就行了,比吹的容易,热量集中,不容易搞坏塑料件。如果连锡了,在那里点一点点焊油,烙铁头带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焊接是个技术活,我感觉用烙铁拖焊就成

网友:
玩过TSOP的都会觉得这是个烙铁活儿,旁边都是塑料,用风枪是个找死的行为。

网友:
风枪和烙铁都能干这活,我一般用烙铁,因为烙铁才能保证焊接质量。风枪用858得熟手,新手要用2310.

网友B:
鹿仙子还有个LED拆焊板,那玩意拆这个不错,拖平焊盘,吸锡带洗干净,然后刀头烙铁拖焊就好了,不能吹的

网友:
拆用风枪,焊用烙铁,拖几下就行。

网友:
烙铁托焊就行了,用的还是焊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鹿仙子还有个LED拆焊板,那玩意拆这个不错,拖平焊盘,吸锡带洗干净,然后刀头烙铁拖焊就好了,不能吹的 ...

原来是这样,我家的垃圾焊锡丝温度太高了,一不留神就拖成豆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我还真不懂,这个用烙铁不是很容易吗……

堆一堆锡上去,不管连不连,烙铁拖过去就完了 ...

回头再试试洛铁头,垃圾焊锡丝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再试试洛铁头,垃圾焊锡丝能行吗

我对这个没什么概念,毕竟都是公司拿的零星焊丝

一定要堆新锡,不是上面有锡就行,有一堆旧的你也要弄新的否则拖完还是连,先把烙铁头用新的涂一遍,然后涂在针脚上一坨,拖过去

网友:
一把烙铁,焊油,少许锡就焊好了!新旧座子一样焊无分别!

网友:
这货我都是土炮吹下来 刀头焊接的 至今不会玩风枪也没有 焊油锡浆也没有 啥都是刀头松香干 干不了的就不自己弄了

网友:
焊这种针脚的我都是用烙铁拖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