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遥控电风扇炸电阻,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8-19):
遥控电风扇炸电阻,问题出在哪里?
电机测量后是好的,
问题出在这个遥控板上。

红外控制芯片
炸的就是慢速档的电阻。

电阻是接到芯片脚的,
bt131坏了炸电阻吗?

网友:
测一下3条腿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
如果电阻是通往芯片的,可能芯片也不保了

网友:
可控硅的限流电阻吧?估计够呛

网友A:
看了半天,照片炸的是R9吗?
芯片估计废了。
如芯片废了,没必要修,淘宝买个万能板的换上。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照片炸的是R9吗?
芯片估计废了。
如芯片废了,没必要修,淘宝买个万能板的换上。省事 ...

这个芯片淘宝有卖的,坏了也可以换

网友:
w我这炸4

网友B:
你这芯片还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芯片还好吗?

没看。最起码电机是短路的,大保险也炸了。喵师傅说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喵师傅说,妈耶,今后这么热的天我怎么办啊

网友:
可控硅坏了。说不定芯片也坏了

网友:
网上买个万能遥控板,还有遥控器10元包邮解决所有烦恼了。

网友:
可控硅坏了

网友:
看着没多少零件

网友:
其他档还能用的话,把不常用的一档接到这档就行了

网友:
680欧限流电阻烧了,可控硅也许不保了。

网友:
估计是可控硅击穿了,换一颗试试,运放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炸了,看下可控退坏了没,另外芯片估计也没救了

网友:
估计芯片可控硅出问题的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