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你有注意到小电流档内阻是“动态”变化的吗?

楼主(2022-08-19):
众所周知,优利德UT61E的小电流档内阻很高,毫安档是10欧姆级别,微安档是1000欧姆级别,比一般的表大了10倍!对电路影响很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电流档没有进行信号放大处理,只能通过增大采样电阻阻值来扩大量程!
因为采样电阻比较大,为了保护采样电阻,9欧姆和900欧姆采样电阻都并联了两个反接的二极管保护!
这就造成了,在档位最大量程范围内,二极管可能出现导通的情况!
比如,毫安档内阻是10欧姆级别,当测量100毫安电流时,电流插孔两端电压并不是1V,明显低于1V,电压除以电流,此时内阻才8.5欧姆。电流越大,内阻越小!

网友A:
只有换瞬态双向保护二极管了。DM0660,DM1106芯片的表改6200或者9999显示,也有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换瞬态双向保护二极管了。DM0660,DM1106芯片的表改6200或者9999显示,也有相同的问题。 ...

对61E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对测量并没有影响!只是考虑内阻时,不那么方便了!

网友B:
这对一个热门表来说堪称败笔,这个锅一方面应该es51922来背,不过厂家方案选型也是有责任。
61e+继承了这个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对一个热门表来说堪称败笔,这个锅一方面应该es51922来背,不过厂家方案选型也是有责任。
61e+继承了这个 ...

61E+看来是继承了,内阻只比61E低了一半,还是很大。

网友:
一个4282就可以通吃所有表了,还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