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adsshine 雷赛57HS22;步进电机换轴承真不能拔转子,NMB换NSK~

楼主(2022-08-20):
小日子和国产步进电机都换过轴承,拔出转子换后也能用,也确实发现退磁了。这次这个不拔了,还可以,换的算完美。

网友A:
拔出来了退磁?贼新鲜的说法

网友:
拔了回怎么样   退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出来了退磁?贼新鲜的说法

知识盲区,抖音去学习一下?

网友:
拔出来就退磁?

网友:
好像转子内部是铝镍钴磁铁,容易磁化和退磁。网上有充磁机DIY,线圈加续流二极管,放入步进电机,限流电阻给电容阵列蓄能后,通过可控硅释放,步进电机振动下充磁成功。

网友:
拔转子退磁。。这说法倒是很新鲜。。

网友:
逛论坛长知识,还没玩过步进电机,记一下经验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拔的时候退磁,那插的时候会不会充磁呢……

网友:
貌似生锈了啊

网友:
轴承经常坏吗?不科学啊!

网友:
拔出来就退磁,能感觉的到吗

网友:
很多无刷电机拔了都会退磁的

网友:
拔转子会退磁啊,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出来了退磁?贼新鲜的说法

c磁路中断,磁阻增大就退磁了,步进电机和高灵敏度表头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做工不错,引出线铁氟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