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的拆个太阳能路灯。

楼主(2022-08-20):
不知道是在哪一家买的了,电池激活后能正常充电,容量应该不大,人体感应控制没有反应,只能光控白天不亮晚上自动点亮,使用后的体会,没有太阳能直接照射的环境下,不建议使用这种灯,因为没有太阳直接照射条件下太阳能电池板提供给电池充电的能量非常有限。我做过实验先把电池用充电器充满电,然后放在太阳不能直接照射的环境下,白天它自动不亮的情况下,这个灯坚持不了两天就晚上不亮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改造成用老式的手机充电器外接直流电源取代里面的充电电池,灯里面有改造空间,这样其实也很省电!

网友:
白色外壳的没薅过,黑色的感应灯有好几个还在吃灰

网友:
是我还没地方安。

网友:
续航能力怎样啊?能不能到天亮才灭。

网友:
续航不行换大电池

网友:
这个太阳能板是5v60mA的,不带人体感应的艹不了一个星期。这个电池貌似还带保护板?
一般都是块多钱一节的宏力18650

网友:
早就坏了几个了,当初都是很便宜跟风的。

网友:
这种灯太阳能都是噱头

网友:
没什么用的除非外接单车板

网友:
能用两个晚上 这灯的功率得有多低啊

网友:
类似看得多了

网友:
这款太阳能灯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太小了

网友:
太阳能电源板的转换效率低,无法保证在无太阳直射情况下对电池的有效充电,待机时间短,还容易导致电池损坏。

网友:
以前薅这个的绝大多数都在吃灰,因为没有地方安

网友:
电池容量小了

网友:
太阳能板的方向性决定了它的位置。。。。。。。。。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有点小

网友:
遇上阴雨天就充不上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