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电机用不多久总卡死的解决

楼主(2022-08-20):
风扇电机用不多久总卡死的解决,家里的排风扇电机,和方形的便携电机用了几年后用不多久就是在外部轴上面加4T摩托车油过不多久又卡死,完全解决办法是将电机撤开,往轴套里面加4T摩托车机油为了防止机油流动太快再加一些黄油混合在一起。我一个电机撤开轴套里面的含油填充物都没有了,我就用海绵代替,再往轴套里面加4T摩托车机油再加一些黄油。
安装电机后如果用手转动电机轴不是很灵活,就用螺丝刀头上下左右敲一敲。如果还是不太灵活,就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轴。不要看着电机轴光亮我就是用细砂纸稍微打磨一下现在用了6个月了还是非常顺畅。
请各位注意一下,我说的电机不是带轴承的电机,是轴套式的电机。家里用了5年带轴承电机的风扇我是从来没有加个油的。

网友:
这种风扇该淘汰。

网友:
现在的普通低价风扇设计用料时就没打算让你用多久,其实只要在轴承材料、工艺上稍下点功夫就可以将使用寿命提升,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网友A:
你加错油了,得用低粘度了油,比如缝纫机油,而且要加在吸油棉上面加完基本能保持1年。

网友B:
含油轴承里不能加油,只能加在外面的毛毡里。

至于为什么?所有矿物油磨损干燥后都有固态成分,继续磨损会干涸固化,变硬,继续磨损导致高温碳化形成积碳,坚硬无比可以磨损主轴,主轴磨损后这种发热,磨损更进一步。

加在含油轴承外面的毛毡里,当主轴摩擦轴承发热,就会使外面的油脂发热融化,通过含油轴承的微孔渗透到轴周围,分量及其微少,含油轴承还充当过滤作用;不至于堆积干涸固化。当电机停止后,含油轴承冷却收缩,就会把外面融化的油脂吸进去;下个回合继续如此反复。

至于你的电机含油轴承是假的,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C:
双滚珠轴承的电机不知道会不会更耐用些而且滚珠一般是加固态黄油的。

网友:
双滚珠的耐艹得多,含油的如果加错了油或加油方式不对,轴上有沉积物就很难弄好了。除非你能把轴全部拆出来进行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滚珠轴承的电机不知道会不会更耐用些而且滚珠一般是加固态黄油的。

我换过双滚珠轴承的电机,其中一台电扇已经使用五六年了,没问题。 也没加润滑油

网友:
上次拆开一风扇弄了半天也没完全弄好,感觉轴不对位一样,感觉这种一拆就有可能轴不对位

网友:
加了全合成发动机油之后已经3年没再出现过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错油了,得用低粘度了油,比如缝纫机油,而且要加在吸油棉上面加完基本能保持1年。 ...

缝纫机油马上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油轴承里不能加油,只能加在外面的毛毡里。

至于为什么?所有矿物油磨损干燥后都有固态成分,继续磨损会 ...

我的不是滚珠轴承。是轴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缝纫机油马上挥发。

所以要加在吸油棉里面啊,原厂就是这么做的你觉得原厂能用多少年,你用高粘度的油挥发一段时间后更容易卡死

楼主:
6个月使用正常,正面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含油轴承里不能加油,只能加在外面的毛毡里。

至于为什么?所有矿物油磨损干燥后都有固态成分,继续磨损会 ...

我也有台风扇电机如楼主一样转动困难,是用了好几年的了,
滴点缝纫机机油,能转一个星期后又粘住(抱轴)转动困难了。
拆开,清理轴体也不能有效解决,含油轴承里外没有发现有毛毡类东西,
能不能弄点海绵类的物料缠绕在轴体上充当毛毡,滴上缝纫机油,
请教还能有啥办法解决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风扇电机如楼主一样转动困难,是用了好几年的了,
滴点缝纫机机油,能转一个星期后又粘住(抱轴 ...

含油轴承外面的毛毡一般是羊毛的,耐高温,一般海绵的不行,温度高了会收缩。

本来就没有的话,可以找点类似材质替代,甚至剪点纸箱的纸板填充一下也可,只要能保住又即可。

前提是你的含油轴承要合格,做好是那种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