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很少见的创维ATV机顶盒,求刷机包

楼主(2022-08-20):
很少见的创维ATV机顶盒,没有梯子连不了WIFI进不了桌面。

盒子正面啥都没有

背面标签,创维logo

侧面接口,TF和usb3.0?

背面接口

正面指示灯,开机会亮蓝色,侧边也有灯光

拆机,底部小螺丝

拆掉屏蔽罩,没见有芯片,罩罩外边闪迪存储芯片,8G

翻个身

屏蔽罩全拆掉。905x2主控,无线8822BS
运行内存2G???

网口是百兆吗?

最后问题来了!!!
1.原系统是ATV,没有梯子连不了网络,进不了桌面。梯子怎么搞?
2.刷机有没有刷机包?或者怎么破解?
请大师们教一下

网友A:
这个盒子很方啊

网友:
这个不好讨论的吧,具体你可以参考小米盒子国际版或者谷歌chromecast的联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很方啊

不会用啊

网友:
搜905的刷机包。。。万一变砖了,别拿来砸我,我什么都没有干

网友:
这种的偏门牌子的不好弄吧

网友:
劝你别折腾了,买个新的吧,除了售后那里可能搞到刷机包,网上下载回来的搞不好就变砖了

网友B:
一定要先准备好,免得拆开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先准备好,免得拆开等固件

已经拆了,字数补丁

网友C:
两个双频天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了,字数补丁

最好先用”晶晨刷机神器“试试,
看看能不能免短接进入刷机模式,
如果可以的话,就能任意刷,不怕变砖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技术

网友:
刷了就给你变成石头,要不就是能开机,没有WiFi,能不刷还是不刷的好,话说板子上线都干断了,也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E:
若是有root权限或者联网看看ADB是否开启?把开机引导干掉就能进桌面,然后清理谷歌全家桶就能愉快的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是有root权限或者联网看看ADB是否开启?把开机引导干掉就能进桌面,然后清理谷歌全家桶就能愉快的玩耍了 ...

没有梯子联不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双频天线吗

有的,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用”晶晨刷机神器“试试,
看看能不能免短接进入刷机模式,
如果可以的话,就能任意刷,不怕变砖了 ...

线刷1%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梯子联不了网

插上网线,看5555端口是否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刷1%出错

这是刷机包不匹配的现象,
继续找其他刷机包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