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乐视遗产:怀孕的充电宝

楼主(2022-08-20):
拆机视频请点这里

一个乐视充电宝,18年产品,还是当年从坛子里撸的,最近自己裂开了,一看竟然怀孕了
这个造型放到现在颜值也是在线的

侧面看裂开的很明显

一圈卡扣,塑料材质不错,拆开的时候没有断裂的

头部圆壳下面有四颗螺丝,我是打不开外壳之后才发现的

这个充电宝竟然还支持快充

拆开后两片电池中的一片已经明显待产了

胶粘的非常结实,废了好大劲才把电池从外壳上拆下来 5000mah一片没有虚标

两片电池之间也用胶牢牢粘住,强行分开怕出危险,就没拆开
电路板用料还是很扎实的

应该是单片机核心控制的吧

电路板留下了,也许用得上,其余就扔掉了

【end】

网友:
这个充电宝支持双向快充,说明乐视的做工用料还挺不错的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软包的电池不也做一个保护放气口,像18650一样,压力高就自动泄气保护

网友:
乐视的做工不错的,我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软包的电池不也做一个保护放气口,像18650一样,压力高就自动泄气保护{:013 ...

鼓包有些时候是可以恢复的,比如过放的鼓包大概率可以恢复
放气了电池就完全废了,里面材料接触到空气就会慢慢氧化没有用了

网友:
乐视还在世呢……

网友:
换软包锂电,折腾吧。

网友:
一个小米3代2万也怀孕了一片,早丢了

网友:
这个电路板要做一个标记,要不等一年以后再用,误上3.7V电池就惨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看来有良心啊!

网友:
鼓包的软包电池,放气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就是慢慢的还会鼓,那就接着放,让它发挥到最后。

网友:
拿什扎了放气 再用胶布封了可以用 ,就是容量会少一些

网友:
锂电池如果在潮湿环境下放久了也会膨胀的。

网友:
还是高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包有些时候是可以恢复的,比如过放的鼓包大概率可以恢复
放气了电池就完全废了,里面材料接触到空气就 ...

分析的不错,只要不放气,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还不错。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都是扎孔放气后胶带纸粘牢,然后再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