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天热,做鱼缸制冷机,入坑,出坑

楼主(2022-08-20):
上海持续40度以上,我这个60的缸,10条灯鱼,基本还好,鱼缸在客厅,基本不开空调;30条孔雀以每天3条的平均速度挂掉,首先想到的是水温度太高,热带鱼都热得受不了了

有选方案就是12706制冷片
7788的购入一堆零部件,整了个鱼空调
过程不重要,上成品图
看起来很唬人的散热器,风扇电压升到22V,呼呼的喷热气
散热器下面贴着12706制冷片+水冷头

淘的拆机服务器电源,比同价位的开关电源稳定,输出12V38A

装了个电压电流表,查看制冷片功率,温度表头紧贴制冷片,能查看制冷片的适时温度

这一套,功率65W不到
事前有心理准备,对缸的制冷效果不会太理想
所以只买了中功率的制冷片

2W的交流水泵,微微的水量,基本够用,流量太大,没什么卵用(实验证明,太小,其实也没有用)

呼呼的运转了大半天,电耗

最后的效果,今早7点的水温,与其说是制冷器的作用,不如说是晚上气温下降的效果吧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不用水冷头,水管本身也浪费不少冷能,不如在制冷面加散热片,直接放缸里效率高;

再不行,就放弃了,直接鱼缸进卧室吧被老婆嫌弃~~

网友A:
我用一个18cm的USB风扇绑在烤箱架子上吹水,风扇2.4元,铁架子不要钱。旁边放一塑料桶困水,最热的时候,缸里温度比桶里低7度,这两天气温降了,效果没那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18cm的USB风扇绑在烤箱架子上吹水,风扇2.4元,铁架子不要钱。旁边放一塑料桶困水,最热的时候,缸 ...

这方法好

网友:
鱼缸与热空气的换热大于你制冷功率,所以没什么用处。

网友:
制冷管的制冷器试试效果

网友:
看来只能用压缩机制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用2个霜塔,一个装风扇散热,一个直接放到水里

网友:
我以前做过的还是有点用的,就是比较耗电,你这个冷水头最好和散热器这块隔离一下,不然制冷的效果在散热的热风下都抵消的差不多了,另外管子越短越好,我以前是制冷面的铝块放水的,热面用水循环把热量带到远处散热器加风扇散热,这样就减少冷热面的相互干扰,我那个制冷面铝块在没有风流动的情况下,都会结霜,还比较厚。

网友:
鱼缸太大,相当于房间面积太大。

网友:
是的,用二楼的方法就可以了,直接小风扇吹水可以降低好几度的。搞个可调速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18cm的USB风扇绑在烤箱架子上吹水,风扇2.4元,铁架子不要钱。旁边放一塑料桶困水,最热的时候,缸 ...

还可以给房间加湿,一举多得……

网友:
感觉二楼用水蒸发吸热降温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买一台冷风扇,人和鱼一起用,人吹风,鱼的话在下面水箱排水口接冷水,比开空调还凉。

网友:
关键是上制冷之后鱼生活的咋样,还会挂掉吗?

网友:
定时向里面放冰块也许是最经济的方法

网友:
还不如接个热管直接插到水里。

网友:
还是换空气能吧,这就没用,哈哈哈哈

网友:
中午冰晶盒物理降温,早晚就不用担心热带鱼水温。

网友:
哈哈,与其这样,不如先等要挂的挂掉,天冷了再换一批鱼这样虽然不省鱼但是省电费啊

网友:
这养鱼的成本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