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器如何拆开????(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22-08-20):
SANC(三色)G7 Air

http://product.yesky.com/product/886/886169/

快撬碎了!!!!

没有螺丝,用菜刀、平口起子等都撬不开。

没有螺丝。如果有一些螺丝倒好说了。没有螺丝。如果有一些螺丝倒好说了。

我把玻璃都撬裂了! 我把玻璃都撬裂了! 我把玻璃都撬裂了!

后面几个小孔, 里面没有螺丝。

使用卡片,沿边缝插入试过。沿边缝插入,实在搞不开,玻璃都裂了。

我明天拿到太阳底下晒一天屏幕正面。室外40度以上。再看看能不能撬开。

~~~~~~~~~~~~~~~~~~~~~~~~~~~~~~
问题解决补充:感谢大家!感谢zz网友!是从后门撬开,卡扣式的。一颗螺丝也没有,撬开。

https://m.zol.com.cn/article/5205346.html,看看这个图文拆机,只是型号不一样,拆解一致

网友:
https://m.zol.com.cn/article/5205346.html,看看这个图文拆机,只是型号不一样,拆解一致

网友A:
我之前尝试拆了两台液晶显示器都没有成功卡得太牢固了。

网友:
用吹风机或是热风枪加热试试

网友:
感觉缝隙中有卡扣,应该可以撬开的!  我见过HKC 的必须拆玻璃

网友:
是不是楼上说的要拆玻璃

网友:
这些超薄的,恐怕是胶水粘合的,无损拆不行了。

网友:
没办法,大部分显示器都是硬撬的,我的优派显示器摔坏了一个背光灯,为了修它拆装好几次,撬断了至少四个卡扣,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我记得是从前面的边框撬的,通常是卡扣。

网友:
我拆过的都是卡口, 想拆华为超极本的屏没敢,应该是胶粘的怕拆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尝试拆了两台液晶显示器都没有成功卡得太牢固了。

是的,我把玻璃都撬裂了!

网友B:
VGA DVI螺丝是不是得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尝试拆了两台液晶显示器都没有成功卡得太牢固了。

我把玻璃都撬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 DVI螺丝是不是得先拆

没有螺丝。如果有一些螺丝倒好说了。

网友:
如果是胶粘的需加热后拆解,拿一个吹风机均匀点加热,或者自己D一个加热台,但是从你上传的图来看应该从后面撬开

网友:
这些电子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后续维修问题,坏了直接整体换新。

网友:
感觉像是胶粘的,用热风枪试试。

网友:
加热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螺丝。如果有一些螺丝倒好说了。

那不是4个螺丝吗

网友:
使用卡片,沿边缝插入

网友:
电视机拆过,液晶显示器还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