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阳光 全自动共享洗衣机改手动电脑板

楼主(2022-08-20):
长虹阳光 全自动共享洗衣机改手动电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721-1-1.html
这个是之前请教大家的,大家建议买通用电脑板,TB咨询几家都说不支持,后面有家说可以,但是要自己去接线

共享洗衣机

面板

原机面板

购买的电脑板

电脑板配件

原机电脑板

拆开

拆开

后面拆开

进水阀

进水阀

接口

线路标签

水位传感器

标签

标签

水位传感器

电脑板

电线

给电线打标签

接线

测试

测试

显示故障

测试电机线接错线序

更换配的水位传感器,不然水不准确

线重新做防水

控制面板打玻璃胶

粘贴面板

网友A:
玻璃胶貌似有腐蚀,注意PCB

网友B:
破解个充电宝,无伤大雅,你这连洗衣机都搞就有点过分了。

网友C:
牛真有耐心啊   我一般用704密封  这一根一根的 线太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祝贺祝贺!!!

网友D:
还是找个正常的,抓一下串口数据,然后做个模拟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板子就好,只要把所有执行机构,测量机构摸清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胶貌似有腐蚀,注意PCB

不是吧,就是怕进水,所以才打玻璃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个充电宝,无伤大雅,你这连洗衣机都搞就有点过分了。

没有办法,是公司买的,没有办法退回去,才去修改电脑板,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真有耐心啊   我一般用704密封  这一根一根的 线太多了

有水的地方,还是安全点,能想到的地方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个正常的,抓一下串口数据,然后做个模拟板子就可以了。

没有那个技术,反正公司的,还是简单点,能够用就可以

网友E:
用不着买新板啊,理理原来的线路,搞清楚咋控制的不就破解了吗,一分钱不花

网友F:
祝贺你,改成功了,你这改的跟我在上一个帖子里面说的方案一致,这么改省事省钱。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怎么还悬赏了,没看见你提什么问题呢

网友:
动手能力强,需要注意和处理好防水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着买新板啊,理理原来的线路,搞清楚咋控制的不就破解了吗,一分钱不花 ...

线路是理清了,但是原来面板还是没有办法启动,也没有实体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你,改成功了,你这改的跟我在上一个帖子里面说的方案一致,这么改省事省钱。 ...

谢谢,剩下看质量了

网友:
什么都共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