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空调外机不启动求助

楼主(2022-08-20):
海尔的07年空调,15年高龄了,头一天还正常使用,第二天客人告诉我不制冷了,打制冷不一会就运行和制热灯同时闪烁,再试机就会跳空气开关,把16A开关换了个20A的就不跳了,放了个功率开关,开机升到一百多瓦后接着下降至十几瓦,开机后外机能听到咔响一声,外机风扇转几秒钟后停止(自己感觉也许是压缩机电容坏了,也许卡缸了)找了个认识的师傅没时间来,有大神给指点下

楼主:
有大神支个招,问一下卡缸开机会有咔的一声吗,接着外机风扇就慢慢停转

网友:
换电容,包治百病,换电容如果还不能解决,那就要报废了。

网友:
先换启动电容看看,这么多年电容老化失容是大概率的事情。

网友A:
维修外机,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网友:
根据故障描述,应该是压缩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外机,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地上伸手就够着了,不高

网友:
大概率电容坏

网友:
  买个电容试试    不行就是压缩机挂了  ……

网友:
压缩机接头坏了 热保护

网友:
压缩机可能性大

网友:
启动电容换新

网友B:
我换过电容后定频空调修复。故障:压缩机不启动。功率计显示只有100多瓦。换电容后功率900多瓦,空调制冷。

网友:
估计电容坏了

网友:
看样子电容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C:
先换压缩机电容吧,看你的描述,散热风扇会停,可能有别的问题。最近我遇上一台格力的拼凑机,开机,压缩机异响,测电容32微法,标称35微法,怀疑卡缸。敲击压缩机无效,加大电容后能启动起来,卡电流,1.5P的机器接近7A。换压缩机业主未同意。结果不了了之

网友:
换个压缩机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电容后定频空调修复。故障:压缩机不启动。功率计显示只有100多瓦。换电容后功率900多瓦,空调制冷。 ...

我们的情况相似,明天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压缩机电容吧,看你的描述,散热风扇会停,可能有别的问题。最近我遇上一台格力的拼凑机,开机,压缩机 ...

先是16A空开一开就跳,后换了20安空开不跳了,也怀疑卡缸,想先去买电容试下,换压缩机不知道多钱,估计这15年高龄也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压缩机电容吧,看你的描述,散热风扇会停,可能有别的问题。最近我遇上一台格力的拼凑机,开机,压缩机 ...

加大电容后电机容易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