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动车换减震之1——站架伸高

楼主(2022-08-20):
电动车装的铅酸蓄电池,因为重了导致减震行程压缩了,效果很差,而且遇上下坡挂底。

这是人下来拍的,如不下来十次有八次挂底。如果锂电池可以把这个电池盒下了。
So,要换一个长一点的前减震。

原车34厘米长,换个36,或者38长的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来了,换了之后原来的支架肯定矮了,后轮架不起来。
所以今天任务就是加高站架。

大杀器

加高

加强筋

焊完了

加高了五公分,

最后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问题这个半圆弧为的是加固并引导行程,但是为什么没有以前省力,需要蛮力提起车,有什么方法改进一下吗?

采纳网友的建议加长了扛杠,同时重新焊接了靠人一边的半圆弧度,两边同时落地。

弧度重建

网友:
以为你要自己DIY加高减震,这没多少技术含量!

网友:
从来都是买最高的车型,被其他人嫌弃了  上车不方便

网友:
锂电看着体积好小。

网友A:
原短半径小,加长半径大,需要的距离也增加了,原来是点接触,改个钢条,变面接触肯定费劲了,把加的钢条去掉,加长的也弄短点,加2厘米就成,没必要加5厘米,后轮翘那么高!

网友:
为了省力,可以考虑改用滚轮。

网友:
以为你自己DIY加高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短半径小,加长半径大,需要的距离也增加了,原来是点接触,改个钢条,变面接触肯定费劲了,把加的钢条去 ...

加高为了更换新的减震,因为留有余量。34厘米的前减震,如果加高4厘米38,也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高为了更换新的减震,因为留有余量。34厘米的前减震,如果加高4厘米38,也够用。 ...

如果前减震增高4CM,支架刚好在车中间的位置,那么支架加高2CM就刚好了,你这一下加高了5CM。。。

网友C:
需要用更小的力来提升更高的行程,1,就是通过复杂的结构。2,就是简单的加长脚踩杠杆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更小的力来提升更高的行程,1,就是通过复杂的结构。2,就是简单的加长脚踩杠杆的长度。 ...

已经釆纳您的建议,加长了力臂、貌似好了六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釆纳您的建议,加长了力臂、貌似好了六成

可以给力臂做成折叠或者伸缩的以节省空间增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力臂做成折叠或者伸缩的以节省空间增大力矩。

折叠的强度不够,太长了又不安全。本来这个车可以安锂电池的,因为价格高的一二千,所以先用铅酸蓄电池凑合用二年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力臂做成折叠或者伸缩的以节省空间增大力矩。

铅电池重心偏前了。如果安在屁股下面估计重心要稳很多

网友D:
我们这这种电动车 现在都要求上摩托车拍照了。开驾照 都要等2给多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这种电动车 现在都要求上摩托车拍照了。开驾照 都要等2给多月了

那不可以走机动车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可以走机动车道了?

这个目前没见交警抓,但上牌,买保险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减震增高4CM,支架刚好在车中间的位置,那么支架加高2CM就刚好了,你这一下加高了5CM。。。 ...

车架中间偏后,重心在支架 前面,所以贼难提起来。

网友:
中撑加高了,后减震或者前减震加长就好了,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这个车动力不算强,只能说够用,我的是三千瓦电机,百公里加速3秒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