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龙韵DM66万用表待机功耗

楼主(2022-08-20):
如题,
工作待机功耗 1.5ma左右

自动关机功耗 0.1ma

关机档功耗 4.5ua

意味着长时间搁置电池有漏液腐蚀主板的风险,打算放车上做备用表看来并不妥当,,,,

还好的是此表能在3.6v--4.8v供电状态下能保持精度不变,这样改个锂电解决普通电池漏液问题

网友:
这个指标算高还是低啊?

网友:
自动关机0.1ma有点高,OFF档关机应该是0功耗才对啊,设计不合理。

网友:
自动关机的时候还是在档位上,估计内部ic还是在工作的。off档应该真正断电了~

网友:
作为转盘表,关机档还有电流就很不合理

网友A:
后面那块岩崎的万用表不常见,速度非常快

网友B:
档位拨到温度挡,或者10A挡,自动关机有惊喜!!!
楼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位拨到温度挡,或者10A挡,自动关机有惊喜!!!
楼主试试

试了,没有什么惊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没有什么惊喜啊

打到温度档,自动关机电流为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块岩崎的万用表不常见,速度非常快

是的,这表可以选择调节采样速度,又是509999显示的5位半比一般5位半显示位数更多,还是双通道双功能测量,使用上很方便

网友:
微安级别其实可以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没有什么惊喜啊

你试一下 温度自动关机的电流。
我自己测的是0 ,,不懂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 温度自动关机的电流。
我自己测的是0 ,,不懂是不是真的

此表待机功耗的确奇葩,各档位自动关机下各不同,最低是10a档及温度档,自动关机下0.4ua,居然比关机档还要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表待机功耗的确奇葩,各档位自动关机下各不同,最低是10a档及温度档,自动关机下0.4ua,居然比关机档还 ...

作为手动档此表如果速度快点,就不错了,其他小bug可以无视

网友(2022-10-06):
请问怎么调整采样速度和精度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