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建兴512G SATA固态上机不识别,有尝求助。

楼主(2022-08-20):
图片中硬盘用硬盘盒子插电脑后不识别。论坛高手多有偿求助帮忙搞好,毕竟容量还有这么大,还可以抢救一下。

出掉也行,99包邮。

网友A:
找主控工具,重新开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主控工具,重新开卡吧

我自己搞不来。

网友:
短接屁股上的t和g上电,找2246en工具开卡

网友B:
你确定?看标签是64G的

网友C:
你这盒子是SATA接口的么?
确定不是单NVME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盒子是SATA接口的么?
确定不是单NVME的?

感觉是用错盒子了,那个金手指缺口都不对,固态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盒子是SATA接口的么?
确定不是单NVME的?

盒子是双协议的,sata和Nvme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用错盒子了,那个金手指缺口都不对,固态应该是好的

盒子是双协议的,sata和Nvme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看标签是64G的

容量上我也有疑惑,应该是512G的。昨天本地有人出价他拿去找人找售后换新了,不过出的价相对较低,如果是64的话他肯定不会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用错盒子了,那个金手指缺口都不对,固态应该是好的

反正我这单M.2的盒子,缺口就是这样的,没见过双模盒子是怎么样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盒子想M.2的NVME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上我也有疑惑,应该是512G的。昨天本地有人出价他拿去找人找售后换新了,不过出的价相对较低,如果是 ...

就是64G的盘~~~~

网友:
64G的标签,对应固件号是东芝,目标客户 神舟计算机,如果是真512G那是14*18封装的NAND,根据你的照片看封装又是12*18?你这盘怎么来的?

网友:
建兴cv1-8b64 ( 64 gb / 固态硬盘 )

网友:
看贴纸不是64g的吗?我还没见过512的m2 cv1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这单M.2的盒子,缺口就是这样的,没见过双模盒子是怎么样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盒子想M.2的NVME协议 ...

他那个盒子是RTL9210支持NVMe SATA双协议的,接口也是只有一个缺口,双缺口是为了区别NVMe x2跟AHCI协议的

网友E:
我没看错的话缓存是1G,也就是128M,64G的盘跑不了。楼主是有意将图片搞这么模糊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看错的话缓存是1G,也就是128M,64G的盘跑不了。楼主是有意将图片搞这么模糊的还是? ...

首先,没有你想像的那么黑暗。其次,哪张图我又拍模糊了?

楼主:
此贴关闭,没有折腾的意义了,我把贴纸揭了,百度颗粒是32G MLC,两颗就是64G了,所以64G无疑。至于512G都是从百度上搜出来的,怪就怪这固态也不直接标注多大容量,让我还白高兴一场。

此盘付邮赠送;另外还有一个msata  64G固态一并赠送,以前擦擦金手指还能用,之后擦擦也不认盘了。可以微信mmmmmwv联系我,注明来意,如果我没通过你说明已经送出去了。

网友:
  惨 太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