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金科德定时器

楼主(2022-08-20):
用了很久了,质量很好,很稳定。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是这个牌子,但是内部结构差不多,之前很久没有,里面的电池都没电了,后来插上电源,估计是也给内部电池充电了,拔掉状态下又有显示了

网友:
做工不错啊。。。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一牌子。里面电池没电,插电好像不能显示,我的用外接电源对电池先行充电,类似与激活一下

网友:
我有个品益的都用了10多年了,前2年里面的电池漏液了换了一节剃须刀的镍氢电池进去又复活了,现在好像吃灰的时间比较多

网友:
弱电箱放了个这玩意儿,好几年了,目的每周断个电重启一下,误差差不多半小时了,回头晶振换成8025提高精度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个用在电热水器自动开启,好几年了还没坏质量还行,就是时间经常会变慢要过段时间去调一下

网友:
看来有的型号质量很好。家里正方形款式科德,2年后已经不显示。

网友:
科德牌和金科德牌,不知道是啥关系

网友:
以前有一个装三节纽扣电池的

网友:
这也是个工模的

网友:
就烦记忆电池没电

网友:
目前还在服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