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对比正泰nxm系列,同为160A,250框架跟160框架的区别

楼主(2022-08-20):
正泰nxm系列,同为160A脱扣电流,不同框架下的区别,所有的字面参数都一样,包括脱扣时间,机械脱扣寿命,电子脱扣寿命,触点的寿命都一样,价格贵了几十,一个框架电流为250a,一个是160a,分解开叫大家对比下内部,选型起来更有底。
1外壳大了整整2圈,又大又厚。
2银合金接触点大了2倍。
3合闸力矩大了30%左右。
4灭弧室反而250的框架更小,片数更少。
5脱扣温控片一模一样,大小与厚度。
6分离抓厚度几乎大了2倍。
7分离抓内部连接线,250的框架是2根。
8内部连接铜排厚度宽度,横截面积5倍。
9接线端子,250可以用标准的线鼻子,160只能用小头。
其他区别暂未发现,求高人指点,同样160A,为什么要出不同的框架,虽然用料差距很大,但是参数一致,意义何在。

网友A:
当年在西门子的实验室就是做这个的,去做认证的时候想办法特调一个精品的去做实验,然后做极限分断实验的时候,国标好像要求的是能炸三次,结果我们的炸一次就烂了,然后就偷偷吧下面腔体整个换掉,结果做的太惨了一次就完蛋,换了也就再来一次,还是没过。后来我也跑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在西门子的实验室就是做这个的,去做认证的时候想办法特调一个精品的去做实验,然后做极限分断实验的时 ...

现在在做设计出口的防爆的配电箱电气元件只用施耐德 伊顿 明纬,端子也只用菲尼克斯

网友B:
国产空气开关都是一个塑料模具模子出来的,各个品牌只是在正面塑料造型,商标,手柄配色有点区别,里面都看不到,塑料盖模具一模一样,就看里面金工件用料如何,但都很一般。价格可以的话还是首选进口牌子,虽然也是国内制造
86  120型这些插座,国内的就是公牛的设计很有特色,做工也好,接线紧固度也高。其次就算正泰很舍得用铜,但是正泰空气开关就不是很值得说什么民族品牌,品质可靠之类

网友:
价格能承受的条件下,买国外大品牌把

网友:
重量一般吧

网友C:
等几天回去看看我宿舍楼下的是什么牌子的,外表看着比这个正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在西门子的实验室就是做这个的,去做认证的时候想办法特调一个精品的去做实验,然后做极限分断实验的时 ...

国内的认证?技术不过关,公关上啊。

网友:
谢谢拆机国产都差不多价格决定

网友:
现在的经济年代,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产空气开关都是一个塑料模具模子出来的,各个品牌只是在正面塑料造型,商标,手柄配色有点区别,里面都看 ...

用过德力西跟正泰空开,德力西同型号一年内坏了两个从狗东自营买的40A的,手里有10年左右的产的众泰,线子还在服役,坏的德力西直接买了正泰泰极系列,再坏就上施耐德或者ABB,自己充电桩用的,接头是压接的端子,自己安装的,不存在虚接发热的情况,自己还定时紧固下进出线螺丝,两个德力西都是同样的故障,侧面外壳从里面透出来的发黄,,看起来像是里面发热,电车充电合闸几分钟就跳闸,

网友:
都不静下心来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过德力西跟正泰空开,德力西同型号一年内坏了两个从狗东自营买的40A的,手里有10年左右的产的众泰,线 ...

里面的银触点坏了,虚接发热,拆开打磨下大概率还能用

网友:
国产空气开关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银触点坏了,虚接发热,拆开打磨下大概率还能用

差一个月满一年,狗东自营申请维修,本打算能给换个,结果双双退款,白用一年,自己换了正泰泰极系列了

网友:
这种工业用的,应该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几天回去看看我宿舍楼下的是什么牌子的,外表看着比这个正泰的好。

不可能的,正泰这款nxm系列已经是外观的天花板了,品牌logo都是立体的,多色塑料的,国内,国外品牌均没有超过这个外观的,就连高端货西门子的字都是印上去的,不过论性能肯定排不到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