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思(BASEUS)65W氮化镓充电器头GaN2二代Pro拆机维修

楼主(2022-08-20):
某鱼上收了一个倍思(BASEUS)65W氮化镓充电器头GaN2二代Pro(型号:CCGAN65C2),故障现象插上电很久才会有输出,拔掉一会的话再插上会立马有输出,如果过很久再插上又会过很久才会有输出。产品铭牌

充电参数

充电口

用线锯切开

散热铜片

拆开发现是热敏电阻NTC损坏,测量电阻2M欧姆

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好技术,运气也不错。

网友A:
厉害,貌似割开比敲开强很多,看起来很规整。

网友B:
做工看起来还行啊,我买了个1C1U的倍思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貌似割开比敲开强很多,看起来很规整。

是的,感觉比敲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起来还行啊,我买了个1C1U的倍思的充电头。

品牌、大厂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下次拆的话,还是滴两滴汽油吧,等个三两分钟,不用敲,不用砸,一撬就开

网友:
看看  电源不敢修  怕放爆仗

网友C:
我也有个同款,也是热敏电阻烧了,那个小方块也烧了,这个小方块是什么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同款,也是热敏电阻烧了,那个小方块也烧了,这个小方块是什么器件啊 ...

是一个保险丝

楼主:
是的,成功捡漏,风险也比较大

网友(2022-10-07):
历害了,技术很好,线锯切的好

网友D:
请问,这个坏的热敏电阻的规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坏的热敏电阻的规格是多少?谢谢

5D-7热敏电阻

网友:
几个钱啊,,,我买的联想22元。好的。

网友:
好技术,运气也不错

网友:
好技术, 求线锯车牌!

网友:
楼主的分析判断正确,维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