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检车制动力未通过的解决之道

楼主(2022-08-20):
先声明:没来得及拍照片.是网上找的.来自爱卡科雷傲论坛

老科10月份检车到期,趁着天气好,去检车.12年的车了,一直担心的尾气这次一次过了.反而左右前轮的刹车制动力差没通过,还有个刹车灯坏了.
其实去年第一次检也没过,试了几次通过的.
今年又出现了,检车线上的师傅很好,试了很多次,还带我上线试了一下.左右车轮的刹车制动力差最大到了60%.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歪,车辆向右偏.师傅说去调一下吧,安全问题很重要,高速急刹车容易出事故.
去了常去的小店,没啥办法,就是放了点油.还得靠我自己.
回家自己拆前轮,拆卡钳.如图,前轮是双活塞卡钳.我刚开始发现是导向销锈死了,松动后重新上的高温润滑油.兴冲冲的又去复检,结果发现还不行.
再拆.把卡钳拆下来,在车上踩刹车,发现只有一个活塞动,另一个没反应.原来如此.相当于左前轮比右前轮少了一个活塞运动.一顿砸,砸松动了,上油.安装.复检,这次成功了.

如果大家发现检车的时候制动力不平衡,基本就是活塞或者导向销的问题.做好润滑,尤其是老车,要定期保养润滑.我从网上订了一些修理包,等到了换换配件.

至于一直担心的尾气问题,如果有人也有同样故障,我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问我

网友:
车子就这样一直开,都没发现别扭啊

当年我第一辆车三手夏利就是这个毛病,双回路刹车一个回路直接没有压力,刹车就会漂移,往左往右漂还随机。那时候化油器夏利低配没有ABS、刹车故障了根本就不会报警。我刚拿本,还以为是正常。 直到一个朋友借了我这车直呼卧槽,才意识到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自动飘移了

网友:
懂得不难,难得不懂,手残更不用说

网友:
不错,其实比较简单,自己动手能解决。

网友:
刹车拉方向严重要修的,我车有一点点的一点点,刹车换片时这些地方都查过,安好,应该悬挂系统里,或方向上有点不精准了!玩摩托车,这些位置有问题,更直观,

网友:
我去检车时,看到也有一个其他人的车刹车未通过,有点像楼主的情况

网友:
去年我家的老大众波罗去验车,也遇到制动未通过,不过我那个是手刹。
找外面去修,小问题很多人都不乐意修,绕了一大圈找了一个愿意修的,开价100 ,修吧,不修验不过麻烦

网友:
遇到态度好,又负责的监测站很难得了

网友:
在别人那估计就换刹车泵了吧

网友:
制动系统关乎安全,应该定期保养。

网友:
这刹车通不过是四个轮子的刹车力度不同才会出现吗

网友:
看了LZ的经历,看来车检还有些意义!

网友:
楼主一是能遇到好的检测员,二是自己有动手能力,起码对修车能懂个大概。

网友A:
是不是很久都没换刹车油,卡钳位置含水量过高了生锈

网友:
双活塞刹车钳,很高级啊

网友B:
这种开的时候绝对有明显感觉,只不过选择性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的时候绝对有明显感觉,只不过选择性忽略了,

平时只用来孩子上学,往返不超过2公里.去年冬天有两次没刹住,我以为是地上有冰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刹车有问题吧

网友:
去维修店大多数都是换杀车泵的,现在修一下都是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很久都没换刹车油,卡钳位置含水量过高了生锈

我的车去年就是这样,后来换了左后轮的活塞和密封圈,明显刹车油颜色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