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萤石摄像头cs-xp1,顺便刷固件改机器序列号验证码,可萤石云无法在线

楼主(2022-08-20):
我家租给培训机构的房子前段时间退租搬走了,后来我收拾的时候发现了遗留了两个小摄像头,萤石智能家居摄像机,型号为:xs-xp1,版本号1G2WFR。传不上图片,总显示upload failed算了,不发了。

网友:
图片分辨率太高了,缩小一点就好...

网友:
图片在桌面打开,系统自带截屏就好

网友:
upload failed 图片分辨率高了,我早几天也是这个问题,改下图就可以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638-1-1.html

网友:
我是来看摄像头滴,,,,,

网友:
我一个海康的360摄像头,萤石云被绑定了,解锁不了,海康官方不给解锁,工具解锁显示先升级固件,真是没办法,看来得试试咸鱼解锁了

网友:
据我观察  upload failed  是说图片尺寸太大了,不是文件太大了。至于还有没有其它情况,不太知道,我是把图片用PS 或者别的编辑器 把图片的 长宽改小了,就可以上传成功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一下怎么刷机

网友:
序列号跟验证码好像是不能随便编,有个规则。

网友:
画图打开图片按比例缩小一点就行

网友:
只有早期没有CPU验证的机可以随便刷固件。xp1太新了。无解。要么就用原固件改乱序列号,会提示平台注册失败。只能做到让人家看不到自己

网友A:
需要买个配套的序列号和验证码,刷进去就可以。

网友(2022-10-21):
编程器固件能不能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2022-11-28):
大佬  怎么刷啊 求教

网友(2023-06-24):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个配套的序列号和验证码,刷进去就可以。

在哪买呀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个配套的序列号和验证码,刷进去就可以。

那里可以买好哥哥

网友(2023-11-12):
海鲜市场一堆人,在卖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