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hinkpad 插入鼠标 禁用触摸板

楼主(2022-08-20):
电脑是 Thinkpad L470,单位配的笔记本
系统WIN7

问题:原来可以插入鼠标自动禁用触摸板,别人做的系统,没有备份。系统重装后,现在不可以了。

折腾过程:触摸板是采用的Synaptics设备,但是用通用的驱动以及Lenovo笔记本的驱动都无法发现触摸板,
然后用官网的驱动,安装以后在控制面板-鼠标 会有个选项卡,显示UltraNav,

网上修改注册表方法,
1)目录在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naptics/SynTPEnh下,将DisableIntPDFeature选项的数值数据(默认11)改为33,因为INT 33H是DOS中的鼠标中断,Synaptics驱动出于历史原因沿用了这个定义。
2)同样位置右键→新建DWORD(32位-值)修改名称为Showdisableicon修改值为1
成功案例如下图所示

但是自己修改失败已经到官网下载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官网的版本如下: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是我注册表修改的不对,还是用的驱动不对。。

网友:
按一下快捷键算了,这些定制鸡安装驱动需要其它组件,可能安装顺序不对这功能就没用,操蛋得很...

网友:
讲真我也想村用触摸板,因为老是误碰,很烦。

网友:
直接bios禁掉,不用鼠标也是用小红点,这个触摸板就不是人用的

网友A:
一般的系统内部可以设置的啊,不需要再这么麻烦啊

网友:
系统里面可以设置的啊,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啊

网友B:
Thinkpad  系列 在BIOS中可以关闭  触摸板

触摸板 这个东东    不适合文字工作者  太耽误事了

网友:
安装一下Synaptics的驱动就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
用的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系统内部可以设置的啊,不需要再这么麻烦啊

这是WIN10 ,笔记本由于某些原因,需要WIN7

网友:
用WIN10无压力

网友:
新系统本就自带的功能, 该升级的你的系统了

网友:
1- 上面的win10设置里的“连接鼠标时让触摸板保持打开状态”,并不是所有的触摸板都能识别(不识别将不会显示该选项),貌似只有USB接口的触摸板能?

2- 在
计算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naptics\SynTP里将DisableTouchPadIfMousePresent改为1
计算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naptics\SynTPEnh里将DisableIntPDFeature改为0x33,即10进制的51
这个参数不是表示中断,看这里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 ... d-aca5-0900182f6367

重启计算机后,发现在登录界面时触摸板不受上面控制,但登录后可以维持外接鼠标禁用触摸板了

我是古董的K46A(鳖版T410),亲测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系列 在BIOS中可以关闭  触摸板

触摸板 这个东东    不适合文字工作者  太耽误事了 ...

不,妙触板(水果的触摸板)和逐渐向妙触板靠拢的高精度触摸板已经可以代替非精密操作下的
鼠标动作。

俺们天天怼代码的程序猿,各种vi、emacs纯键盘党,用Mac的,都是完全脱离鼠标,用妙触板

触摸板的精髓是多点手势,这个堪比拇指轮

但用好还是得习惯一阵子

网友:
从来不用触摸板

网友:
系统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C:
亲测是可以实现楼主需求的:x240插入鼠标后禁用触摸板教程

进入regedit注册表

注册表中选择到

计算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naptics\SynTPEnh

点击DisableIntPDFeature选项,将 “数值数据”由“11”改成“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是可以实现楼主需求的:x240插入鼠标后禁用触摸板教程

进入regedit注册表

麻烦问下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驱动?我试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驱动?我试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

这是用联想管家打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