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gpon,移动的千兆光猫和电信的千兆光猫是否通用呢?

楼主(2022-08-20):
都是gpon协议,移动的千兆光猫可以在电信的光纤上使用么?
是否移动的千兆光猫配置好参数,就可以在电信的光纤上使用电信宽带服务呢

网友:
如果你知道全部的配置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不能通用哦,光猫虽然型号都是GPON的,但是光猫的软件界面都是定制的,而且设备标示号都是录入到系统里的才能正常注册使用。

网友:
大把换光锚教程,自己搜搜就知道了,主要就是"解绑>注册>配置参数"这个步骤

网友B:
是的,只要自己会设置,我现在就用华为公版系统的567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通用哦,光猫虽然型号都是GPON的,但是光猫的软件界面都是定制的,而且设备标示号都是录入到系统里的才 ...

能用,我试过联通界面的光猫在移动网下能上网

网友:
你会设置就可以用,我就是电信的网使用联通的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要自己会设置,我现在就用华为公版系统的5671!

用华为公版系统的5671什么意思?你把光猫的固件重新刷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我试过联通界面的光猫在移动网下能上网

需要把联通猫刷成移动猫么?

网友:
认证方式不同可能是就用不了。
电信联通一般是需要GPID还是什么的我忘了,反正就是个号。
然后移动大部分是需要用password认证,一般是8位数之类的。、

所以,首先需要搞定固件,如果都是GPON方式的话,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只要都是 gpon 或 epon 或其它的什么on,只要是一致,就应该能替换。。。

网友D:
不能,不能,不能如果你会刷软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华为公版系统的5671什么意思?你把光猫的固件重新刷过么?

5671是指华为的MA5671,详细介绍见百DU:
https://www.baidu.com/baidu?word ... oem_dg&ie=utf-8
色~魔ZDM上的自行更换光猫教程:https://post.smzdm.com/p/av7o956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不能,不能如果你会刷软件可以

联通的gpon光猫不能替代电信的gpon光猫么?

网友:
可以啊就是设置比较麻烦

网友E:
会限制MAC, LOID啥的
总之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限制MAC, LOID啥的
总之是比较麻烦

光猫也有mac么

网友:
都是Gpon的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参数设置要弄好。

网友:
如果光猫可以刷SN和MAC,那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