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显示屏按键坏了,要短接哪两条线才可以打开显示屏?

楼主(2022-08-20):
各位大佬,惠普显示屏按键坏了,要短接哪两条线才可以打开显示屏?

网友:
挨个试一试吧?!

网友A:
提供的非常少就告诉了牌子,按经验绿黄是灯的  黑是地,拿镊子短接地跟另三条线。一般这种中间有电阻的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最简单的是接上开关,用镊子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非常少就告诉了牌子,按经验绿黄是灯的  黑是地,拿镊子短接地跟另三条线。一般这种中间有电阻的希望 ...

是绿黄用不接,其它四条短接是吗?

网友:
已经拆了,不想换就在开关二个接点上焊线,在外短接代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