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点痣扫斑袪肉芽美容笔,针座断了,有什么好的办法焊接上吗?

楼主(2022-08-20):
拆一只点痣扫斑袪肉芽美容笔,针座断了,有什么好的办法焊接上吗?

网友:
用铁丝代替得了

网友A:
断裂的针座是什么材料?是铜就用烙铁加锡焊上。

网友B:
针头尾部钻几毫米深的孔,嵌入合适的单芯铜线,砸扁一点,使之牢固,再将铜线折弯,焊在电路板上。

网友C:
主要是怎么断的,焊接是不是强度不如原来的还是容易断

网友D:
X宝金属加工定做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裂的针座是什么材料?是铜就用烙铁加锡焊上。

好像是铜合金,断口位置估计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怎么断的,焊接是不是强度不如原来的还是容易断

换针头用钳子拧断的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宝金属加工定做1个。

拼多多20元一个 还定做肯定贵,这个拆开看做个还行,不知道多多买的怎么样已经下单了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头尾部钻几毫米深的孔,嵌入合适的单芯铜线,砸扁一点,使之牢固,再将铜线折弯,焊在电路板上。
...

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座子另外一头是空的用来接针头的

网友:
如果没有能力修,还是找原厂返修吧。

网友:
铜合金就上焊锡啊,简单的啊,先二头都上锡,然后靠在一起点上一坨锡。

网友:
焊锡肯定可以焊上的,但强度就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换针的要求了。

网友:
看PCB上也就那么点点焊盘,估计强度不是很大吧。钻孔,攻丝,小铜螺丝弯90度,一头拧进去,一头焊到焊盘上。

网友:
这东西都能焊pcb上那肯定可以锡焊啊。。

网友:
用点焊机试一试,看能否成功。实在不行的话,看可否淘个针

网友:
能上锡就可以用烙铁焊接,直接用软导线在断掉的位置焊上,然后拆掉主板断掉的部分,把导线焊接到主板,把针安回壳子,打上热熔胶固定就好了。用704也行,AB胶就不要了,不然以后难拆。这东西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承受很大的外力,热熔胶或704强度足以。

网友:
焊接一段导线软连接,必要地方绝缘,软胶加固下。

网友:
断点钻孔,焊线连接到电路板

网友:
如果只是导电,那个针的尾端可以钻个孔上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