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摩托罗拉mcx760电台

楼主(2022-08-20):
接上次修警灯的帖子,今天拆修摩托罗拉mcx760电台。

电台故障是屏幕无显示,这个型号与gm338电路一样,以前发过拆修gm338的帖子,这里就不上细节图了。

串号

上电测试

待机正常

拆解

拆下鸡头,测量排线数据

排线正常,检查发现鸡头一个管子损坏,导电胶老化。

这个机器明显是拼版的,再加上是350的产品不适合民用,建议朋友放弃。

网友:
看样子是圆圆的管子坏了,形状少见。

网友:
一个系统的东西,和社会面的不一样,有些配件确实不好找!

网友:
摩机确实稳定可靠。350不能随便用。专业的都知道,就怕外行人

网友:
要证的吧这个

网友:
爱普生芯片什么作用的 原来投影仪也出芯片

网友:
大散热片看着过瘾

网友:
非常复杂啊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业余频率有范围的,不能搞350

网友:
摩托罗拉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5-06-15):
模拟机,淘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