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2寸超薄液显花屏,怎么拯救???????????????

楼主(2022-08-20):
1.排除电脑主机显卡问题,系统没有更换,以前是好好的。接别的显示器显示正常。
2.排除接口问题,因为vga排线接别的显示器是好的。DVI、HDMI还是vga都显示绿屏,不可能三个接口一起接触不好吧。
3.以前出现过花屏一次。送给jd,说是接口松动,他们没有维修。后来又出现一次,但是过段时间就自己好了。现在再次出现这个问题。不论用DVI、HDMI还是vga都显示绿屏。以前是好的。
4.已经过保了。本地也没有售后网点。
5.初步怀疑是排线问题,已经拆开,重新插拔,故障依旧。也怀疑是其他几个排线问题,如果是其他排线问题就麻烦了,因为我看网上说要专门的压机压这些排线。如果是屏边排线个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难道只能找个电子维修店铺去挨宰?(我们这里做生意的人比别的地方更缺德,宰熟人是平常事,收费还贵。所以非不得已,不去找它们。)

SANC(三色)G7 Air
http://product.yesky.com/product/886/886169/
https://m.zol.com.cn/article/520534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内屏上的PCB板。主板拍一下。你这个屏连线需要排查一下,是否接触不良。 ...

好的。谢谢大哥!

楼主:
怀疑是图中画圈位置屏线松动。但是网上说这个需要专门的压机压才行,人工手动压不行。要是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你拍的艺术照吗?

网友:
怎么搞成这样?

网友:
京东应该有付费代修的吧

网友B:
如果是屏边排线个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网友:
屏线不好很悲剧

网友C:
这显示器好像问题挺多的,京东有人维修7次未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屏边排线个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是啊。据说要用压机压才行。

网友:
压屏,不划算。换新机吧,这个是折腾不好的。

网友:
没事干,可以用放大镜看看排线,看看自己的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显示器好像问题挺多的,京东有人维修7次未能解决。

缺德的厂家设计啊。

网友D:
我的一个三桑显示器就这个熊样,售后说得返厂修,他们没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个三桑显示器就这个熊样,售后说得返厂修,他们没有工具。

以前在质保内出现过这个情况,jd自己的售后帮我修好了。。。。

网友E:
要是有工具和技术的话,修TAB板或CO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工具和技术的话,修TAB板或COF.

压屏机器一台就几千。。。。。。所以个人是修不了的。

楼主:
压屏机器一台就几千。。。。。。所以个人是修不了的。

网友:
拿烙铁烫一遍,有那种转换头的,用来压屏

网友:
TAB可能性不大。主板或者逻辑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看过一例电视差不多故障是逻辑板没收到主板信号触发了屏幕保护,红绿蓝三种颜色循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