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又为三个电子表增加背光

楼主(2022-08-20):
     上次改了一个倒计时时钟,一发不可收拾,翻箱倒柜又找到了三个电子表,继续改背光。详细步骤差不多,可以参考我的上一个帖子。
改造一个定时器增加背光灯

网友A:
加的什么灯,1.5Ⅴ就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什么灯,1.5Ⅴ就能亮?

不是1.5v的,都改成锂电池供电

网友B:
原来就应该有背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应该有背光吧

这种普通电子表,没有背光的

网友:
我记得我82年买的小电子表,还有一个照明按钮……

网友C:
这么亮,没均光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亮,没均光板吗

没有,用普通材料剪来做的,这是手机摄像效果,实际还可以接受的

网友D:
可以用废的手机屏反光均衡板出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废的手机屏反光均衡板出的效果不错。

是的,不过比较难找

网友E:
近期买过几块电子手表(带闹铃和夜光款),里面采用CR2016\CR2032 3V纽扣电池供电,其夜光照明采用一颗贴片白光LED,缺点是工作电压略为偏高,当电池电压降低到2.6~2.7V左右时夜光就不亮了,我将其换成绿色LED后仍然可以发光照明。

网友F:
光线太亮了,这种单色液晶外面有点光就很清楚了,找个最低亮度的LED效果估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线太亮了,这种单色液晶外面有点光就很清楚了,找个最低亮度的LED效果估计更好 ...

不是的,一定要撕开反光膜,再加个半透的纸才看得清楚的,我改了很多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期买过几块电子手表(带闹铃和夜光款),里面采用CR2016\CR2032 3V纽扣电池供电,其夜光照明采用一颗贴片 ...

绿色的压降约为1.8左右

网友:
DIY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