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推荐个万用宝,木头开槽用

楼主(2022-08-20):
推荐个万用宝,木头开槽用

网友:
开槽不应该用修边机吗?

网友:
很久以前,坛子里开过一次车,没电池的版本,自己接了个电脑电源,用了几次。
现在没再见过啦。

网友:
万用宝就是垃圾。

网友:
万用宝不是让你这么用的

网友A:
万用宝是万能的,但什么都干不好,效率非常低,如果你业余玩的可以,吃这碗饭的话直接电木铣

前天卫生间的PPR水管开裂漏水,临时跑朋友家借了个熔接器,结果太匆忙忘记拿管剪了,家里找了把钢锯但没锯条了,又找了万用宝电池没电了,充了10分钟,切掉开裂的两头正好电用完,再就是一顿插-拔-插,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宝是万能的,但什么都干不好,效率非常低,如果你业余玩的可以,吃这碗饭的话直接电木铣

前天卫生间的 ...

所以不常用的工具没必要锂电,除非你的锂电池是通用的,平时也充电,PPR用剪刀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不常用的工具没必要锂电,除非你的锂电池是通用的,平时也充电,PPR用剪刀就行 ...

光拿了个热熔器就回来了,太匆忙忘记借管剪了,家用剪刀剪不动

网友:
如果要选的话,我觉的牧田这款用的挺好。

网友:
进来看你推荐的万用宝的,结果啥也没推荐。发帖标题很重要,原本应该是“求推荐......”或“请推荐......”。

网友C:
万用宝推荐米沃奇2426,理由:二手便宜能调速又是大牌。

网友:
万用宝应该受限区域使用的, 大规模使用效率应该不是很好,还有这个也考验锯片等耗材,而且好耗材很贵,其实相对于工具,耗材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试过好的钻头打孔事半功倍速度很快,磨损也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宝推荐米沃奇2426,理由:二手便宜能调速又是大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宝推荐米沃奇2426,理由:二手便宜能调速又是大牌。

鱼塘里二手裸机百十来块

网友:
越是多功能的,越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