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简单拆一个ThinkPad L580

楼主(2022-08-20):
捡垃圾真是上瘾,今天头一热又花近600大洋买了个坏屏的ThinkPad。
配置i5-8代低压4g内存,看板子上有显卡位置但没焊。
先是HDMI不显示bios,查了半天发现解决方案很原始,把屏线拔掉。接着是提示后盖侵入,发现后盖检测开关掉了,估计是原主拆硬盘时弄掉的,飞线连上。然后又发现bios有密码,能进去,但大部分选项都不能改。把电池拔了密码没消去,开机还多了个时间错误的信息。
这个密码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
比我的笔记本还高级啊

网友:
600,还是坏屏的

网友:
thinkpad到联想手里,退步不少啊

网友:
只能刷bios。要么原地转手,要么换个屏装好系统卖给实用党吧

网友:
600买这个?买两百斤西瓜吃不香吗

网友:
ThinkPad自已会装系统,你这部不知有没有。

网友:
现在美帝想用的人还多吗?不是提倡用国货、国产系统吗

网友A:
thinkpad的密码,据说很难整

网友:
600买的不值

网友:
难搞,不如出了

网友B:
600价高了呀,我180收了个i5 5代低压U除了电池坏了其他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价高了呀,我180收了个i5 5代低压U除了电池坏了其他都没问题

你这个就是捡漏了。

楼主:
当时一查二手的卖2000多,就买了。冷静想想确实不值。不过不能退货,看看能不能出手吧。

网友:
这个不叫捡垃圾,是翻车了

网友:
600元,有些不值。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焊下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的密码,据说很难整

换加密芯片?或者芯片拆下来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