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44lt怎么从芯片脚短接

楼主(2022-08-20):
从之前的帖子参考说是储存芯片29.30脚短接。到底是储存芯片,还是主控芯片?主控芯片电路29.30是gpio脚,图片黄色根据电路分析是信号点 txp0-phy.红色区是29.30、gpio脚。难道是主控29.30短接。不敢试。望大佬指点

网友A:
GPIO接地就是短接

网友B:
橙色里那俩洞不是标了RO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里那俩洞不是标了ROM吗

好眼力。。我看见是Ro....以为是电阻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接地就是短接

谢谢。。。。

网友(2023-02-24):
54脚,P13对地为ROM            46脚,GPIO3对地为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