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半血的FC1179到底有多强

楼主(2022-08-20):
最近搞了几片4CE的半血1179主控(满血是QFP48封装支持8CE,常见的SSOP24封装的是没血的,只支持1CE)
贴上片群联自封的BICS4,4CE128GB,刚好填满

量产,原厂扫描

接下来测个速度

总结:速度还不错,在Windows实际写入中基本没大波浪和掉速

而且这还是个TLC,不是MLC或SLC

网友:
读写速度不错

网友A:
TABBG65AWV这玩意是单颗256G 8CE的

网友:
哪儿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BG65AWV这玩意是单颗256G 8CE的

没有8CE的板子,当4CE用
反正拆下来的时候7CE已经坏块过多了

楼主:
淘宝翼浪家就有拆机的,全新板可以找我

网友B:
2.0这个速度很可以啊,而且还是TLC的。1179是不是可以取代SM327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这个速度很可以啊,而且还是TLC的。1179是不是可以取代SM3271了

目前稳定性不确定,还在跑圈,目前37圈还没问题
还有,这主控对2D颗粒的支持不行,2CE的正片L95B速度还比不过1CE的黑片闪迪9T24

网友:
对2.0主控是提不起来一点兴趣了,再快也是86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8CE的板子,当4CE用
反正拆下来的时候7CE已经坏块过多了

好家伙

网友C:
量产报 错误码=19 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报 错误码=19 怎么破?

先清空,低格ECC=15,容量优先

楼主:
说实话报错19我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D(2022-09-25):
FC1179,还是挺坑人的,H27QFG8PEM5R(14nm 2D TLC)、TH58TAG7S2FBA89(32nm SLC),贴上去,显示是支持的,并且可以量产,但是最后都会faild=9失败。
L85C、L95B、L06B之类的贴上去,速度相当感人,读取可上20,写入7-10。
不过用来对付烂得不行的片,或者黑胶体倒是还不错,64G的SSD拆机海力士3DV4黑片,ecc=12时5写20读;ecc=0时容量缩水到18~20G,15写20读;一块B17A+FC1179AB的朗科黑胶体,原本64G,5写20读,ecc=0量产后,容量缩至16G,16写20读;一片3CE(48G每CE)的CE1磨烂ID错乱的B0KB,ecc=12可以利用CE0和CE2开出65G,5写20读,ecc=0时,容量缩到33G,15写20读。
这片B0KB烂得蛮厉害的,贴2258XT上,屏蔽CE1后可开出55G,IS917指定Bank也无法开出,安国6989即使指定结构也只能开出CE0,FC1179贴这个能自动跳过CE1利用CE0和CE2。
以上TLC设置ecc=12时写入都是波浪,ecc=0时平稳,容量缩水至全容三分之一以下,疑似开成了pSLC。

网友(2022-10-26):
4贴叠焊6dcj,速度读写24/9,2d支持确实不怎么样,有点失望,不过已经叠焊了,玩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FC1179,还是挺坑人的,H27QFG8PEM5R(14nm 2D TLC)、TH58TAG7S2FBA89(32nm SLC),贴上去,显示是支 ...

ecc=0就是pSLC,这主控挺好玩
那片CE1炸的B0K,可以试试指定3CE开,然后可能会开全容,不过看CE1的状态用不久
报错9是全坏块,如果颗粒没问题,那就是玄学问题,跟UP32N报错0074一样
这主控对MLC和全部2D颗粒支持都不咋地,好像是套用1178的固件

网友(2025-06-05):
USB3.0就挺好,速度在快点

网友:
8ddk支持的最新的官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