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idao无线门铃主机

楼主(2022-08-20):
捡的一个无线门铃,没有门外分机也没什么用,拆了看看吧。

▲logo只有英文idao,不知道中文叫啥,参考右下角,左上角指示灯那里应该还缺一个黄色透明盖子。

▲侧面开关也掉了两个,应该是被认为摔掉的。

▲09年的东西了,竟然有13年了。

▲3颗螺丝只拆了底部一颗就开盖了,上面两个螺丝柱都断掉了。

▲网上查询得知SC2272是一款遥控解码芯片,和SC2262遥控编码芯片配对使用,看样子门外分机应该就是SC2262方案了。

▲这里有个358运放,应该是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放大送给SC2272的,右边的Q1是9018高频管,拱形的PCB铜箔是天线,上面还有可调电感。

▲这里还有个音乐芯片,旁边10V 1000μ电容鼓包了,所以电路工作不正常。

▲1.5μ 400V降压电容,旁边的指示灯会随着音乐播放一闪一闪的。

▲电路板背面没有元件,插脚用螺丝固定在电路板上设计不错。

▲16Ω0.5W的喇叭已经坏了

▲拆下坏的电容,随便找个喇叭上电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找了个合适的喇叭换上去声音稍大一点,不过没有遥控部分好像也没什么卵用

网友:
找个2262的遥控器,重新设置一下编码就可以用了。

网友:
2262、2272这种遥控门铃,现在都烂大街了,公司买了一套,才2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