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主控板 只支持土狗阵营颗粒 不支持美光英特尔 求助

楼主(2022-08-21):
第一次遇到这种板子 麻烦懂得大佬来指点一二

先说下 这个板子这是威刚的一个好盘拆的板子   主控是2246en   板子支持8ce  应该是自动跳线    板子默认贴的是 闪迪无狗的颗粒  默认没有上土狗

再说下这个板子的问题拆了颗粒   想上大颗粒   毕竟双缓存嘛,结果发现 拆了颗粒  空板不认主控   经过一番折腾
总结出来: 板子肯定是好的没有问题(这个不用怀疑,我拆了两个好盘都是这样)   问题是  空板不认主控   美光英特尔 不管几ce颗粒不认主控  有一次不小心碰到哪里  突然认了主控  开卡成功了(英特尔8的颗粒)  拔了重插还是不认盘
然后,我上了 三星  闪迪  东芝的颗粒  全部开卡成功   全部跑圈正常  插拔秒识别

简单说就是:这个板子 空板、上美光、英特尔等非土狗阵营颗粒  不识别主控;上土狗阵营 一切正常。

但是2t的话  我还是想贴美光英特尔  所以看下有没有大佬知道问题根源所在
小白在此先行谢过。

今晚贴了个8贴 7S2F   啥问题都没有  土狗阵营   所以 要怎样才能贴美光英特儿呢??

最佳答案

网友:
这板子只能上土狗颗粒

网友:
需要短接rom

楼主:
空板是不需要短接的   短接了也没用  谢谢

楼主:
顶起来 大佬救命

网友A:
没有土狗跳线?拆主控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土狗跳线?拆主控看下。

你可能没看清楚,土狗跳线有的  我已经找出来了  r42.  谢谢

网友B:
空板时,各路供电都是什么状态?都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板时,各路供电都是什么状态?都正常不?

这个我还真没量过,西装大佬回去我量下,不过  你说土狗阵营为什么贴上去他就能识别,  美光因特尔  空板  他就不认主控  我就纳闷了,拆了两个好盘都是这样。   另外这个和土狗肯定没关系,因为  闪迪无狗   东芝有狗颗粒  贴上去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量过,西装大佬回去我量下,不过  你说土狗阵营为什么贴上去他就能识别,  美光因特尔  空板 ...

我也没啥头绪,我现在在怀疑,是否闪存焊盘上做上了某个主控开关,这个开关只有东芝闪迪或三星的闪存能开启。

先量下供电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啥头绪,我现在在怀疑,是否闪存焊盘上做上了某个主控开关,这个开关只有东芝闪迪或三星的闪存能开 ...

我也这么想过,是否有两个,土狗阵营开关  、非土狗阵营开关,  不过这也是我想象的,具体还是得懂得2246en工作原理的大佬才清楚有没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啥头绪,我现在在怀疑,是否闪存焊盘上做上了某个主控开关,这个开关只有东芝闪迪或三星的闪存能开 ...

回去我量下空板电压,和上了土狗阵营颗粒的电压,麻烦到时候大佬再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啥头绪,我现在在怀疑,是否闪存焊盘上做上了某个主控开关,这个开关只有东芝闪迪或三星的闪存能开 ...

大佬空板   和上颗粒正常的盘电压都测了  好像都是正常的   就是 为什么我tvg7s2f的盘是改了电压的  并且开卡成功  正常工作   为什么那个电感还是1.8  不是3.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空板   和上颗粒正常的盘电压都测了  好像都是正常的   就是 为什么我tvg7s2f的盘是改了电压的  并且 ...

1.8V这一路应该是3.3转1.8的DCDC,你改了0Ω电阻的位置,相当于跳过了这个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这一路应该是3.3转1.8的DCDC,你改了0Ω电阻的位置,相当于跳过了这个电压转换电路 ...

多谢大佬  专业

网友(2023-02-11):
请教一下大佬,为什么我的R0823A不能自动识别出7S2F,明明数据库里是有这个id的?

网友:
这个板子Rom是哪个呀?

网友:
老兄这个盘最后上IM颗粒怎么搞定的?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子,不会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