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块五到手的探露TL-22手电拆机测试

楼主(2022-08-21):
前些天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里发现的这个探露手电,看着便宜,那就买一只玩玩,反正各种抵扣优惠之后只要三块五

塑料的外壳,当然在卖家页面上,手电让美工给整得像金属外壳一样,都是套路

变焦的筒子,手电一共四档,强光、弱光、闪光和COB泛光,电源开关在工作时亮绿灯,充电的时候亮红灯

手电自带Micro的充电口

拆机最开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把灯头和筒身分离。由于里面的导线只有这么长,所以分离的时候一定得小心一点,得使个寸劲儿,别抻到导线。如果用力过猛会把导线直接拉断,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筒身和灯头伸缩部分是卡扣的结构,卡扣一共有四个

然后拆透镜,先把透镜上面的压板抠下来(此处忘记拍照了,压板是很容易就能拿下来),然后发现透镜和灯头是过盈配合,非常紧抠不出来。自己用1mm的钻头给透镜边缘打了一个孔,然后把一颗1.5mm的小螺丝拧进去

用钳子夹住螺丝,就可以把透镜慢慢拉出来了

灯板和压板这就露出来了

压板的边缘是有凸起的

凸起对应灯头这里的滑槽,从结构上看,灯板是不可能从灯头后面拉出来的,只能从前面取出来

然后把灯板从灯头里抠出来,灯板和灯头也是过盈配合,很紧,得有点耐心慢慢挖才行

然后把这里的这颗螺丝拧下来

用卡簧钳从尾部撑开,即可打开筒身(筒身也是卡扣结构)

全开了,测试一下,手电还正常,没坏

板子比较简洁,一颗无字的SOP8,应该是调光驱动IC,另一颗sot23-6丝印是G9AA,没找到资料,应该是充电管理IC

板子的背面没有东西

COB灯板直接插在筒身的槽里

灯珠高亮档的功耗在1.8W左右

低亮档的功耗0.9W左右

闪光档的电流在0.2~0.3A左右跳变

COB灯板的功耗在1.7W左右

电池是无字的18650,重量较轻,估计容量不会超过1000mAh,也许只有800mAh

充电电流在0.5A左右,前面那个G9AA丝印的SOT23-6估摸着就是4057或者它的亲戚

充好电,放进抽屉,就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拿出来用了……三块五能买到的快乐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居然是塑料外壳的

网友:
3.5元买个塑料的,算是翻车了

网友:
钳工技术竟然如此的炉火纯青

网友:
塑料外壳!这质量真是...........

网友:
这种能改二档吗

网友:
我赌一根辣条,那个破电池500mah

网友A:
这类手电缺点普遍是空心仓闷烧,最大的缺点是灯珠色温太高了,普遍都在7000K以上,都白色发蓝了

网友:
3块5也就这意思了,好歹有粒电池~

网友:
几块钱,很不错的

网友:
我赌两根辣条,那电池最多490mah。

网友:
探露这个牌子出的东西好像都比较垃圾。。。价格倒是很便宜

网友:
最后一张,孙悟空手办我丢的求归还

网友:
太便宜的手电筒,买来感觉也是吃灰

网友:
这个手电设计很好,就是散热不怎么样,长时间开高亮会有点烫手,去年买了俩个。

网友:
除了运费也等于免费送

网友:
看了价格,看了图片,断定不会是金属的,就忍住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手电缺点普遍是空心仓闷烧,最大的缺点是灯珠色温太高了,普遍都在7000K以上,都白色发蓝了 ...

何止是空心仓,人家空心仓好歹是铝仓,接触面还有一整圈
这个东西就是塑料仓,完全就是个闷烧
个人怀疑大热天开久了,LED都会从基板上掉下来,焊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