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2-08-21):
原件挺多

网友:
真货,NEC方案

网友:
主控上感觉加的焊油一样,以为楼主准备拆焊主控,定睛一看,原来是固定的胶水。

网友:
主控是防潮还是防?

网友:
挺好,挺养眼........

网友A:
主控这封的是放潮漆吗?有啥用?

网友:
IC还是硬封啊!不错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吧,感觉线路挺复杂的

网友:
格力 也是 这个方案,为啥音响、机顶盒之类,没有显示屏的,就那么简单。

网友:
为了节能采用了双晶振,感觉空调摇控器美的比格力做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这封的是放潮漆吗?有啥用?

防潮?不存在的,主要是防拆

网友:
有一个电池漏液导致按键导电盘腐蚀,没法修复。

网友:
真材实料,高仿的里面都是牛屎,不打开外壳是分辨不出原厂和山寨的

网友:
板子挺整洁,做工用料实在,主控还胶封了

网友:
感觉挺好的

网友:
还可以华氏度,楼主不试试?

网友:
挺好的现在很多都是一颗牛屎 都没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