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钥匙经常忘拔,有无钥匙蓝牙启动的好方法吗?

楼主(2022-08-21):
家里是指纹锁,出门就带个电瓶车钥匙,还经常忘记拔。想改装个手机蓝牙或者NFC的,无钥匙启动模块。这样带个手机就可以了,这年头手机总不会忘记吧!网上有现成的模块,蓝牙靠近10米启动,就是继电器控制电门开关。老哥们有什么好点子吗?就是遥控器和钥匙都不带,就用手机蓝牙自动控制。

网友A:
九号,小牛多项解锁里有蓝牙解锁

网友B:
大部分电动车都可以无钥匙启动啊,按两下闪电标志就行了,都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电动车都可以无钥匙启动啊,按两下闪电标志就行了,都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

我意思是遥控器也不带,我钥匙都不想带,更不想带遥控器了。

网友C:
刚换的雅迪就是NF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遥控器也不带,我钥匙都不想带,更不想带遥控器了。

那就只能靠意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换的雅迪就是NFC的

我这车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号,小牛多项解锁里有蓝牙解锁

看来还是高级车用起来就是方便

网友D:
又来一个想要改机车无匙功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90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06624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来一个想要改机车无匙功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4904
http://bbs.mydigit.cn/read. ...

多谢,可以借鉴

网友:
自己弄下,刷指纹

网友:
思路不错,关键是需要动手能力强

网友:
买个NFC通断器 直接接到报警器的线上 刷NFC就相当于按了遥控器开锁

网友E:
很多电动车可以用遥控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电动车可以用遥控启动

是什么都不带,用手机,nfc,蓝牙。钥匙和遥控都不想带

网友:
的雅迪就是NFC的

网友F:
我的电瓶车就是改的这个,带手机就行。拼夕夕的,模块好像50多。靠近后,手机蓝牙自动连接启动,可以设置远近启动和关闭。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瓶车就是改的这个,带手机就行。拼夕夕的,模块好像50多。靠近后,手机蓝牙自动连接启动,可以设置远 ...

我也准备买这个拼多多的,是60V接正负极供电,然后信号线接电门开关的两根线,给信号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买这个拼多多的,是60V接正负极供电,然后信号线接电门开关的两根线,给信号导通就可以了? ...

挺简单的,卖家有视频。与钥匙开关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