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柴油哈6,尾气不过检。

楼主(2022-08-21):
2020年的年检我还记得车检所的工作人员给我说车的状况很好,后来实行2年一检到今年就没让上检测台。具体的问题就是空挡突然大脚油门的时候有黑烟。但缓慢加油问题不大。师傅说这类情况不用讲肯定过不了。所以我就郁闷了。。。其实车子虽然是12年的但状况一直都很好,动力足里程也就8万多公里。油耗也就市区7个多点。搞不懂问题在哪里?对了,发现问题后检测了4个喷油器,有两个据说是回油稍大于是更换了阀组偶件,但问题依旧。搞起我不会玩了。最后花钱找的黄牛让过了。。。

但是作为理工男,问题没找到心里总有根刺,加上这车除了突然踩的时候黑烟外,倒还找不出其他毛病,所以还是想抢救一下。坛子能人多。大家帮我支招谢谢了。问题如果解决了,除了分享过程之外,M币打赏或者RMB都不是事。

先谢谢了。

网友A:
黑烟可能两种原因,1是燃烧不充分,检查节气门。2是烧机油了,但不严重
用内窥镜看看缸内积碳情况

网友:
是不是气门反应落后,跟不上油门,导致燃烧不充分。

网友:
**院,开始关注车管所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烟可能两种原因,1是燃烧不充分,检查节气门。2是烧机油了,但不严重
用内窥镜看看缸内积碳情况 ...

机油位我检查过了不少。肯定是燃烧不充分才会有烟的。节气门是装在进气歧管之前的那玩意不?我用清洗剂冲了,貌似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燃油箱里也按千一的比例加了PEA,烧过两箱油了并无改善。进气歧管拆下来检查过,里面有一层很薄的积碳,其实车子正常不冒烟的时候也有。所以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
谢谢兄弟的回复。

楼主: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冒烟肯定是燃烧不好,要么油路,要么气路有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喷油器,现在更换了两个回油大的喷嘴,应该喷油器不存在问题了。想过是涡轮不给力或者是管路漏气?但是转速上到1500车子嗷嗷有劲。废气EGR我现在是全堵的状态。我就这几把刷子了。想不到其他的问题。

网友:
哈佛就不如大众聪明

网友B:
说真的,开起来正常,动力油耗正常,就没必要折腾,有时候花钱了不一定做好事,后果可能更闹心。有些东西牵一发动全身。
新车尾气都有大把车子不过的,有的就是站里吃拿卡要,黄牛没要多少就当塞功德箱算了,至少我这都是一口价包过。

网友:
大舅哥当年新买的凯迪拉克ATSL,新车付完款往回家走的时候试了下百公里加速6.3的推背感,瞬间油门到底有冒黑烟,只是一瞬间

网友C:
黄牛给点好处就过了,我们这老年包车基本上线不会过,黄牛100块服务到底,在大厅等着拿结果就行了

网友D:
柴油车有点黑烟太正常了  空滤检查了吗?审车前跑跑高速 大油门轰一下 经常市区跑的话排气管里会有大量灰尘的 我的柴3审车从没找过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开起来正常,动力油耗正常,就没必要折腾,有时候花钱了不一定做好事,后果可能更闹心。有些东西牵 ...

感谢兄弟的回复,可能我还是理想主义了一些。确实今年的检测貌似幺蛾子多点。空挡突然大脚只要有烟连台子都不让上说肯定不过。而我可能有点菜鸟了,也不知道里面水有多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牛给点好处就过了,我们这老年包车基本上线不会过,黄牛100块服务到底,在大厅等着拿结果就行了 ...

谢谢兄弟,新车都有的话,好像心里舒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油车有点黑烟太正常了  空滤检查了吗?审车前跑跑高速 大油门轰一下 经常市区跑的话排气管里会有大量灰尘 ...

空滤肯定是新的,检测的时候还拆掉了滤芯,还是有烟。是否因为PEA的缘故?烧了两箱油,正好在排碳黑呢?

网友:
我今年也没过,上了两次,第二次我跑了个高速去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滤肯定是新的,检测的时候还拆掉了滤芯,还是有烟。是否因为PEA的缘故?烧了两箱油,正好在排碳黑呢? ...

拆掉空滤并不一定好  从没用过燃油添加剂 柴油也是一直用的私人加油站的 反正个人感觉长期低速行驶的话排气管里的碳灰会聚集的很厉害 我一般是充分预热车后原地地板油 那黑烟........ 一般两次以后油门再大也没多少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回复,可能我还是理想主义了一些。确实今年的检测貌似幺蛾子多点。空挡突然大脚只要有烟连台子 ...

这是典型的套路啊!!跟黄牛合伙捞外快的

网友:
难道这黄牛怎么改检测都有,水深的很

网友:
现在车检真的没有意义啦

网友:
找修理厂把油门管线收窄就行了,但是就会没力,动力大概损失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