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灯泡

楼主(2022-08-21):
led灯泡

5个led灯芯

铝基板

网友:
没见恒流源。

网友:
好歹有个散热,就是导热胶少了点儿,降功率应该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这些咚咚实际工作功率都是半功率设计的,不会发热严重。

网友:
下面还有吗?

网友:
驱动也拆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电子垃圾级别的灯啊

网友:
铝基板散热好。

网友:
这灯板铝基散热较好驱动没看到

网友:
有散热。耐用不。

网友:
有散热底板,用料还不错了

网友:
拆得不彻底啊

网友:
楼主只是拆开罩子看看,不拆下面了,已经装好接着用了。

网友:
像这样的灯一般都是恒流的,我拆过好多个了,铝基板后面还有散热器,五六W肯定用得住,用阻容驱动就舍不得给你另外的散热器了。

网友:
不会就这样吧,连个阻容都没有,更不说整流桥了

网友:
做工确实简单

网友:
继续拆,5w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