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酒店门锁故障修复

楼主(2022-08-21):
酒店门锁故障修复
故障是刷卡不能开锁,刷卡十几次开1-2次门,同事之前也修复过,内置电池也是有电的,排除电池问题,考虑门下垂引起门锁故障也有可能
但是测试过,排除门的问题。反复测试感觉还是锁的问题,感觉是没有正常开启和关闭,重新拆开门锁,没有找到问题,在测试发现没有电了
后面发现是接口氧化,引起接触不良,所以电压不稳定,加上开关门反复,所以时好时坏,找到问题,解决起来就简单了

门锁

电池部分

故障点,电池接口,已经腐蚀氧化
处理腐蚀氧化接口,解决问题

网友A:
下边带钥匙孔,坏了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带钥匙孔,坏了不影响吧

刷卡,密码,指纹锁标配都必须有物理应急钥匙!

网友B:
看那铜绿,大概率是负极线?
曾经碰到过奇葩的现象,一组镍铬电池,负极漏液,导致电缆腐蚀,连接到另一头的都腐蚀了,不知道什么原理。就是说这根负极线缆全部氧化,连接插件都波及。这是电解液虹吸过去的?

网友:
氧化  腐蚀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C:
电池漏液的问题吧

网友:
设计的不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带钥匙孔,坏了不影响吧

钥匙孔就是在没有电和打不开的情况,用钥匙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铜绿,大概率是负极线?
曾经碰到过奇葩的现象,一组镍铬电池,负极漏液,导致电缆腐蚀,连接到另一头 ...

确实是电池极线,同事简单的更换电池,没有注意观察接口,我也认为是电机部分有问题,因为刷卡有反映,但是不完整打开,后面才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漏液的问题吧

有可能,因为之前电池不是我更换

网友:
看那铜绿,应该有漏液或受潮!

网友:
碱性漏液王

网友D:
这电池能用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能用多久啊?

原来用不知品牌的电池用了快2年了,这次南孚电池也是去年刚刚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用不知品牌的电池用了快2年了,这次南孚电池也是去年刚刚换的

看样子电池也挺耐用的

网友:
,应该有漏液或受潮

网友:
学习学习,干电池管多久

网友:
是不是电池漏液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