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捣鼓个无限续航的小米蓝牙温湿度计

楼主(2022-08-21):
老家放了一个小米蓝牙温湿度计,用CR2032电池的那款,由于不经常回去,平时放着没人看,经常回去就发现没电了,家里放了一板2032电池用完了,正好手里有小块太阳能板,还有老王家买的5.5V 2.2F法拉电容,串一个肖特基组合一下

太阳能板室内短路电流也有1ma左右,最高电圧4.x

正常运行一晚上,早上电压2.5v,可以正常显示,今天发现到中午表有点虚影,一测量电压3.8v

考虑加一个电压钳位,一翻抽屉找到一个应该也是老王家捡垃圾捡来的小led,实测2.4v左右电流为零,在串一个1n4007,导通大概3v,并在电容两端

正常运行

网友A:
不错的方法。我也在老家放了一个!买的松下电池,还能用的比较久,

就是这几天的室温太高了,让我觉得是不是温度探头坏了。 还是半地下室,都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B:
如果可以把LED装到温度计的壳子里当背光,还可以减少一个尾巴。

网友C:
我的燃气热水器已经几年没换过电池了

网友:
四楼的主意不错,钳位LED应考虑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方法。我也在老家放了一个!买的松下电池,还能用的比较久,

就是这几天的室温太高了,让我觉得是不 ...

松下电池确实好,但是贵啊,我都是买五块钱一板的,没电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把LED装到温度计的壳子里当背光,还可以减少一个尾巴。

好主意啊,但是这个温度计太小了,而且晚上太阳能板不输出,电压降到3V它不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方法。我也在老家放了一个!买的松下电池,还能用的比较久,

就是这几天的室温太高了,让我觉得是不 ...

松下2032确实好,但是贵啊,我都是买五块钱一板的,没电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燃气热水器已经几年没换过电池了

我家燃气灶一节一号电池用了5年

网友D:
确实费电,换了两次2032电池了,太阳能发电的话建议加3V稳压,

网友E:
led有点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把LED装到温度计的壳子里当背光,还可以减少一个尾巴。

加背光也是白天亮晚上灭吧,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有点费电

装上它就是为了“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费电,换了两次2032电池了,太阳能发电的话建议加3V稳压,

差点的2032费的很快,而且这个经常放家里没人看,等我回去想看看就没电了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我有5个同款温度计在用,电池基本是一年一换。

网友:
室内光线不好的时候,能把电池充满不?不然电池坏的更快。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我准备用废旧的ETC来改。

网友:
加个低压差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