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简单的光伏系统,太阳能警示灯

楼主(2022-08-21):
路过工地见一个破损的,捡来看看原理。
看到这用料,真是中国制造倒退。

网友:
起码能亮、能用就行,采购价可能还不低

网友:
光伏系统,听起来好厉害的工程

网友:
典型的工程用理念

网友:
以前也看到过,倒地上的警示标及灯,没捡,捡来也是垃圾

网友:
手里的两块二手100W的现在还在闲置,想改在车上可是尺寸不合适啊

网友:
这就比马路边上栏杆灯多了个开关。。。

网友:
可以做个自行车后尾灯

网友A:
600mAh镍氢良心了……

网友:
举手之劳可获

网友:
这个结构好多了,还有镍氢电池,看路边工地围挡有破损的,里边简单多了!

网友:
有啥倒退的,这不是更先进吗?一个芯片就负责了充电/放电管理,还有闪烁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0mAh镍氢良心了……

现在用镍氢和铅酸的这类小东西感觉是不是在处理以前的库存

网友:
能用就行价格贵确实不假

网友:
这东西有个好听的名字 智慧警示灯

网友:
以前也捡到过,以为里面是锂电池,拆开一看是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镍氢和铅酸的这类小东西感觉是不是在处理以前的库存

600mah的镍氢刚好可以给剃须刀用,我捡过几个给飞科剃须刀换上用着没问题,续航也ok

网友:
看应该是裕芯的YX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