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到贵板块,我想搞个装游戏和电影的nas性价比的那种比较好??

楼主(2022-08-21):
因为,ij时间长了,很想储存一些东西,就像几十年前的dvd刻录,  我是想存一些经典的游戏,可能古墓丽影系列就得要1t吧,再存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一部10g以下吧,只能说2t目前只能说是够用,希望大佬介绍一下性价比的方案,最初级的玩客云挂上2t的硬盘不知道会不会很lo

网友A:
其实nas最主要的扩展性 硬盘接口 pcie接口的需求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nas最主要的扩展性 硬盘接口 pcie接口的需求
复制

目前整个路由器nas, 先入门再说吧。

网友:
星际魔盒安装2个4T硬盘。冷备份很不错。

网友:
直接主机两块硬盘

网友B:
蜗牛星际,为你量身打造

网友:
还是黑群性价比高

网友:
去看搞个绿联云,存些照片,玩几天也就那么回事了,主要是不愿意折腾。

网友C:
你这样的需求,买个usb3.0的3.5寸硬盘盒,要买那种方便拆装可以当底座用的,现在很多,性价比比买底座高多了,再买几块硬盘就行了,用的时候接电脑,用完拔掉,省电还安全。nas比较适合备份或者下载频率比较高,或者需要一直共享给其他设备使用的场景,我一个亲戚就用这个办法备份各种老剧

网友:
好像没有下载管理需求,建议阿里云+盘阵双备份,电脑下了再倒进去

网友:
蜜獾超存,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需求,买个usb3.0的3.5寸硬盘盒,要买那种方便拆装可以当底座用的,现在很多,性价比比买底座高多 ...

远程用手机看剧目前实现不了吧??

网友D:
先买个轻NAS来用

网友E:
直接买个蜗牛星际,小黄鱼多蹲一蹲,会遇到好价的

网友:
我用最入门的海康H99,接个4t盘,目前还行,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牛星际,为你量身打造

黑裙啊,看得我热血澎湃的,第一次玩。。看爆款四盘位 免费洗白只要五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买个轻NAS来用

我看蜗牛比蜜罐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蜗牛星际,小黄鱼多蹲一蹲,会遇到好价的

好滴, 某宝我看要五六百。

楼主:
我看那个五十多的,玩客云可以帕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