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好奇害的费了半天工.......

楼主(2022-08-21):
早上捡到一个转换头,好奇里面啥样子?拆开又好奇能否修好.....结果半天功夫进去了......

网友:
不拆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
五福半安
字数

网友:
可以做一个热(无风)枪用用,拆卸贴片、IC、加热物件、是神奇的存在。

网友:
所以啊, 人就不能闲着

网友:
看样子连500MA都达不到

网友:
白费劲,有时候就是想要修好,修改后又丢在一边了

网友:
千万别充手机

网友:
里面就这几个元件?

网友:
只有这样时间才好打发

网友:
貌似是XL1509?五福两安啊。。。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XL1509 5W 降压型直流电源转换器IC

网友:
焊点还是不错滴。。。。。。。。。。。

网友:
还好,手指没有止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1509 5W 降压型直流电源转换器IC

看到有电感电容等蛮复杂呢,是调占空比改变电压的么?

网友:
外观挺贴心,电路太拉夸

网友:
虽然费了半天工,但乐在其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