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光猫,不把系统密码写在光猫背面呢:(这个光猫密码是什么?

楼主(2022-08-21):
HG8245不是都把密码写在光猫背面的么?
为什么有些HG8245背面没写密码呢
怎么登入这些光猫呢

网友:
客户要求不标注的时候,生产商才不写,一般默认都是写的

网友A:
运营商提供的吧,他们怕你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提供的吧,他们怕你乱调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很多光猫,都把无线密码,路由器密码写在背后的,
不写密码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网友:
是不是有要求,好像大多数都写的

网友:
对于爱国为来说,不论它怎么设置,无脑儿也会为它叫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光猫,都把无线密码,路由器密码写在背后的,
不写密码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

运营商定制一般都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营商定制一般都不写的

运营商定制很多也是背面写有密码的啊

网友C:
写的那个密码没什么权限,管理员密码现在都是装维实时下发的。

网友D:
不写的背后,你也可以乱猜!
999999
888888
----------
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那个密码没什么权限,管理员密码现在都是装维实时下发的。

装维实时下发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维实时下发什么意思?

基本意思就是安装人员联系客服那边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写的背后,你也可以乱猜!
999999
888888

用户名是什么?

网友E:
试试看
账号:telecomadmin  密码:admintelecom我正用的MA5671的标签根本就没有汉字!

网友:
看看自动获取地址多少 然后登陆网关  试密码

网友:
就三家,那家的没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营商定制很多也是背面写有密码的啊

那个是用户密码,没什么权限

网友:
定制产品,运营商是大客户,想要什么就什么,这样做希望用户没有能力进去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看
账号:telecomadmin  密码:admintelecom我正用的MA5671的标签根本就没有汉字! ...

标签根本就没有汉字,你怎么进光猫,怎么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