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热天,问问NAS工作的环境温度

楼主(2022-08-21):
大热天,问问NAS工作的环境温度?
如题!!!

还有,咱们现有NAS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温度下?

网友:
工作温度        0°C 至 40°C (32°F 至 104°F)
存储温度        -20°C 至 60°C (-5°F 至 140°F)
相对湿度        5% 至 95% RH

网友:
放储藏室,好像是加了风扇
debian@debian:~$ sudo sensors
[sudo] password for debian:
coretemp-isa-0000
Adapter: ISA adapter
Core 0:       +38.0°C  (crit = +100.0°C)
Core 1:       +39.0°C  (crit = +100.0°C)

网友:
蜗牛群晖,风扇加了温度开关,45度开(硬盘温度会到52、3度),33度关(硬盘差不多37、8度)。
这几天天气热,只有我在书房开了空调,风扇才能间歇运行;空调不开,风扇基本不怎么停转了。

网友A:
放客厅了,还好主板在38度,但是硬盘在54度左右,成都天太热呢,没办法呢

网友:
D2550CPU,温室温度32,CPU温度54,无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客厅了,还好主板在38度,但是硬盘在54度左右,成都天太热呢,没办法呢

室温30硬盘42度 ,你这温度有点高

网友:
蜗牛d款,换了个静音的机箱风扇,丢客厅角落,室温最低不超-5,最高不超40,就这样

网友:
群晖918+,机柜内温度31°,硬盘42°

网友:
空调柜机上面 比较合适的位置

网友:
扔到机房,常年24度

网友:
环境温度35度,我的NAS就会高温报警,然后自动关机。nas的cpu无风扇,只有一个机箱风扇。

网友:
大机箱,硬盘最高温度50度左右

网友:
环境温度35度 ,nas全负荷的时候50多度,低负荷的时候43度

网友:
我的j1900蜗牛群晖虚拟爱快,有时候会死机,天热明显,可能是带的设备太多了,后来把2个小米路由器改成路由模式好一些了,j1900适合单系统,如果加虚拟机可能有点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