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是说个头大的CBB电容D值就更小吗?

楼主(2022-08-21):
今天测两个容量与耐压一样,体积不一样的CBB22电容,测的结果不像大家说的个头大得D值就更小

网友A:
D值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值是什么参数

同问……

网友B:
  小的 是浓缩精华

  大的 虚胖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值是什么参数

电容的Q值和D值:Q值为品质因素,D 值为损耗角因素,也叫TAN&损耗角。

Q值相当于D值的倒数,因此二者是成反比关系的。它们是衡量电容器的主要参数,Q值越高,其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
损失角即D值: 一般电解电容器因为内阻较大故D值较高, 其规格视电容值高低决定, 为0.1-0.24以下. 塑料薄膜电容器则D值较低, 视其材质决定为0.001-0.01以下. 陶瓷电容器视其材质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的 是浓缩精华

  大的 虚胖  ……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电桥要多少钱

网友:
D值都有点高

网友C:
去年买的找了一家价格低的店铺买的,优惠券15块,淘金币抵85块,包邮到手价1610块,刚进店铺看了下还涨价了现在卖1993

网友:
再低手持电桥也测不出来,你用过最低D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买的找了一家价格低的店铺买的,优惠券15块,淘金币抵85块,包邮到手价1610块,刚进店铺看了下还涨价 ...

楼主土豪

网友D:
这个可能要同厂的产品才有比较意义吧?

网友:
也不一定,哈哈

网友:
我感觉630V耐压的,我会选体积大的---当然是容量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年买的找了一家价格低的店铺买的,优惠券15块,淘金币抵85块,包邮到手价1610块,刚进店铺看了下还涨价 ...

这个价格真不如安柏AT826香,也没有826性能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真不如安柏AT826香,也没有826性能好。

刚看了下,还真是

再加点能进2822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看了下,还真是

再加点能进2822E了

AT826与2822E性能相差无异,826多了锂电、彩屏、ESR、DCR等功能。

国产手持LCR电桥中,AT826确实算得上最实用的电桥,稳定性与茂迪LCR差不多;
毕竟大多数国产货手持LCR每次机都要做短路、开路校准,而且rad、deg必须是顺序依次测量,甚至D、Q也得依顺序测量,不然每次结果误差。。。。。。

网友:
测试频率有点高,大的可能有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要同厂的产品才有比较意义吧?

电容在同一家买的,仔细看丝印字体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