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装科大讯飞智能门锁

楼主(2022-08-21):
    在某鱼看到有运营商定制的智能门锁,大概在200-300元。看到移动的是科大讯飞Z02pro,电信的是欧瑞博C1。本来准备入手欧瑞博的,因为家里的智能插座,WIFI红外遥控都是他家的,APP就不用重新安装了,但看图片好像不是真插芯的,所以就放弃了。
        后来入手移动的科大讯飞Z02pro ,真插芯,江西指芯科技代工,原厂型号未知,但电路板上有L5-2V2,APP用移动的“和家亲”,可以配网,有开锁提示和门铃提示,但没有生成临时密码和用户管理等功能,相比厂家的APP功能就差了好多。
         配套有普通6068锁体,但我的是美心门,锁体比较特殊,只能到淘宝重新买了一个专用锁体。原以为专用锁体孔位都能对上,实际安装中还是有小错位,只好用角磨机切割。安装过程都差不多,就不多说了。另外我的门有天地钩,以前也出现不太好开锁的情况,这次就把天地钩也一并去了。
         门锁240+专用锁体55,加上上午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完工。安装过程一手油[attach一头汗就没拍照,放几张开箱和安装的图吧。

网友:
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
高科技的产品。

网友A:
我是不到400买的带联网的全自动的、有电子猫眼带屏幕,充了电用了4个月了还是只掉了一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到400买的带联网的全自动的、有电子猫眼带屏幕,充了电用了4个月了还是只掉了一格电。。。 ...

求链接

网友B:
还不如欧瑞博C1呢 欧瑞博是C级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到400买的带联网的全自动的、有电子猫眼带屏幕,充了电用了4个月了还是只掉了一格电。。。 ...

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欧瑞博C1呢 欧瑞博是C级锁芯

这也是C级锁芯,但欧瑞博C1不是真插芯,锁芯是在下面的,除了这点其它应该比我这把好。

网友C:
三天了,试用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天了,试用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用了几天说说情况:
1.半自动门锁,开锁后需手动转把手开门,无需电机转动锁芯比较省电。就是没有防猫眼功能,门内把手只要下压就可以开锁,所以门上猫眼就需要加固一下,另外家中有宠物的也要注意,防止它开门。
2.APP是移动的“和家亲”,可以配网,但APP只有开门信息和门铃信息。如果是移动用户还可以购另外资费套餐,实时提醒。非移动用户可以注册,但只能打开APP才能看到相关信息。APP没有像其它锁的自带的APP那么多功能。曾尝试用代工厂家的APP连接,没有成功。
3.指纹识别还算可以,只是碰到手上有汗水时一次没能开锁。
4.支持密码、NFC卡和钥匙开锁,NFC配了2张,但是加密卡,不能用手机模拟。说明书说还支持移动的超级SIM卡开锁,这个没试。
这是自己的感觉,总体还可以,值得尝试。

网友:
咸鱼找不到两百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到400买的带联网的全自动的、有电子猫眼带屏幕,充了电用了4个月了还是只掉了一格电。。。 ...

可以分享一下链接吗

网友C(2022-12-18):
请教一下,我的锁安装完了,为什么从外面也能直接打开,是哪里安装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的锁安装完了,为什么从外面也能直接打开,是哪里安装错了吗? ...

装反了{:013:

网友:
OK了,左右门螺丝没有固定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23-04-19):
算了  家里有老人的  还是买人脸识别的

网友:
闲鱼刚掏了一把 设置密码那个地方 看不明白咋设置

网友:
应该人面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