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功率12v800w开关电源

楼主(2022-08-21):
这个电源我用了好多年了,平时作为逆变器的测试供电电源,

12v额定800w,我最多就带过600w吧,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功率。外观比较靓丽,跟新的一样,

开盖全貌,标准的小作坊工艺,东拼西凑的设计,

输入共模滤波,
这电容叠罗汉,
各种飞线,24v风扇,

这个风扇不是温控的,电源插电它就要转,噪音很大,平时做测试时不需要那么大功率,也没什么发热,所以串了个小开关,人为启停风扇。

前级一个不知道什么芯片,

tl494主控板,

三个30A100v整流管,还有个空位置。

输出滤波电感为3根线并联,单根直径1.7mm,考虑到漆包线,实际芯可能是1.5mm粗的,单根1.77平方,3并5.3平方,短时间带66A加强风冷问题不大,持续负载的话应该很烫,加上滤波发热更烫。

输出滤波电容是我自己换的,前年无意间发现这个12v电源的微调电位器居然能把电压调到20v,于是继续调,调到了24v,当时还高兴,不用改,直接就是大功率12-24v可调电源啊,安逸。结果调到24v后大概几分钟电源就冒烟喷气了,电容炸了,

额,原装是16v电容,这设计师真是个人才,你不允许别人调这么高电压,就做一下限制啊,加个上限电阻。不过换了电容后,这电源忽然带不起负载了,调到12v,带负载就掉电压,慢慢掉,最后掉到几v,本以为是坏了,搁置了几个月,后来再通电,它自己又好了,400w负载都能稳定12v,之后我没敢再调电位器了,就老老实实用12v吧。
顺带测试下纹波,说回来我还没测过它的纹波,空载测不出来,没有纹波?不明白,

带10欧负载,
就是毛刺噪声比较多,应该是测量方式的问题,地线太长了,底纹还是比较小,将就勉强能用的,如果输出滤波换成高频电容,纹波会不会再小点,忘了原来是不是绿金电容了
结束,谢谢

网友A:
我这还有3个矿机电源,2个1800w的 1个1900w的。结果让我给鼓捣炸了1个

网友B:
TL494半桥能做这么大功率?!

网友C:
还带自愈的!

网友D:
做工一般,功率挺大

网友E:
都拆开了,就顺便清理一下呗,太脏了。

网友:
电流挺大的,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F:
这做工比服务器电源差啊

网友:
本来就是用在LED灯上功率一般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还有3个矿机电源,2个1800w的 1个1900w的。结果让我给鼓捣炸了1个

矿机的毕竟是给电脑用的,质量肯定比我这垃圾电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94半桥能做这么大功率?!

不明白,应该有图腾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一般,功率挺大

就是堆功率的,电能质量纹波完全不考虑,反正led灯只要能亮就着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带自愈的!

真的怪,本来都打算翻出来拆零件扔掉的,它自己就好了,估计被我“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拆开了,就顺便清理一下呗,太脏了。

算了,懒得清理,只要没炸,就接着用,哪天炸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做工比服务器电源差啊

开什么玩笑啊,服务器电源讲究电压稳定和纹波低,而led灯嘛,能亮就行

网友:
半桥效率低,基本70%左右

网友G:
感觉不如30块的12V 730W服务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不如30块的12V 730W服务器电源

当年六十多块钱买的,看样子亏惨了

网友:
电流是不小